[办公外设]
友讯/D-link DES-1016D 16口交换机雷击无供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1-11-24):
该交换机是被雷击,电源部分损坏,机器不通电。放置了很久,这些天感觉自己对开关电源有点进一步了解,就拿出来再研究下。

检测电源小板到主控板的线,无任何电压。
检测保险管是好的;整流桥是好的,有320V左右的电压输出。后面一些元件也是好的。
检查电源小板上,PCB编号为U1,型号为A6351的小芯片,第3脚只有0.59V电压。而将第3脚前面相连的电阻一端的脚翘起,测量该电阻翘起的脚上的电压为110V左右。当该脚接上电路后,A6351第3脚的电压只有0.59V。
分析:
将芯片拆下来,测量各脚到第5脚(接地)的二体值,居然都为0;拿新的芯片测量出来几个脚是有数值的。
可能A6351芯片内部短路,将电压拉低。

更换了A6351的芯片后,测量该芯片的第3脚电压为11.15V,电源小板有3.3V电压输出给主控板,交换机恢复正常。
A6351第引脚的电压数值为:
1:0V;2:0V;3:11.15V;4:0.71V;5:0V;6:NC;7:323V;8:323V。

下面是A6351芯片的一个元件分布图:

网友:
楼主找这个芯片不容易吧,交换机的芯片不常见

这个芯片比较常见的啊,有些液晶显示器里面的电源部分就用这个芯片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是个起振芯片,液晶电源板上常见!!!!

网友:
LZ都修起交换机了厉害     听老师说过他也修过一台交换机   还说不怎么难修

网友:
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2012-07-09):
这个交换机还是挺会折磨人的,上次修好电源部分后没细测就扔那边了,后来有一次需要用交换机测试一下,发现这个交换机还是存在问题的。
问题是,有一组的端口(见第一张图右边的),网络使用异常。其中有一个端口网线插进去,相应的指示灯都不亮的。其它的端口使用起来感觉不大稳定。
这个指示灯不亮的端口,查PCB背面的线路,发现有2个贴片精密电阻阻值变大了,但更换了指示灯仍旧不亮。

由于网上交换机实际的维修例子实在太少,又没有什么资料可查,无奈自己只好乱测。测量该组端口多处的贴片电容的对地的二极体值比另外一组要低,自己断定为管理该组端口的芯片有问题了。也就是上图最右边那个芯片,型号为:RTL8208B。从淘宝上订回一只,加上运费共20元大洋。

更换芯片后,这个不亮的指示灯终于亮了,并且这组端口经局域网传输数据测试,已经正常。

这里讲点相关的话题,就是更换象IO这样的芯片自己感觉还是蛮有信心的。但是这次换的这个芯片我没有换好。芯片是订的新的,发来时看过芯片是新的,引脚感觉都是正的。但是放到PCB板上,已经三边都定位好了,却发一边的有些引脚歪掉了?也就是某几个引脚碰在一起短路,然后后面的引脚都跑到前一个引脚的位置上。试过用烙铁加热引脚后用刀片矫正引脚的位置,结果发现PCB上的焊盘都跟着动了,实在不大敢继续下手。貌似象交换机厂家设计的PCB板,就不是用来多次维修的。象电脑主板,电烙铁加热风枪一起上都没什么事。最终该交换机还是有个端口的指示灯不亮(不是原来的那个端口),但已经很满足了,已经明白怎样分析相关的电路故障。

网友(2012-10-24):
雷击后的东西是最能弄的。问题很多。交换机,有些端口会无故的不工作。很奇怪。网络变压器又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