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AOC的输入不支持信息菜单

楼主(2011-11-24):
一台AOC 712S 接一台老电视盒分辨率是640X480(最高了)的,图像显示正常,
但有个“输入信号不支持”的信息菜单晃来晃去了。。
普通菜单里没取消选项,工程模式看不懂、!!
不想换电视盒,有办法去掉那个信息菜单没啊?
新手忘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电视盒分辨率的问题。没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
除了AUTO剩余的按键全部挑开

网友(点评):
又不是自动跳菜单,挑什么案件的!

网友A:
调到60赫兹看看

网友:
液晶盒没得调频率的地方。。。优图3810.
这个倒提醒了我,参数
◇视频输入:1VP-P(PAL \ NTSC)
◇分辨率: 640*480
◇刷新率 :50Hz*PAL/60Hz*NTSC
◇接收制式:  PAL-D/K、I
有空去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到60赫兹看看

试过了,没那个调试选项。。。

网友C:
楼主竟然看不懂冠捷的工厂模式,那你进去干嘛,这种问题就刷程序吧,但是不要刷和原驱动一样的了,要换一个,但是比较难找,除非到冠捷信息库里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没那个调试选项。。。

晕,显卡的刷新频率调到60赫兹不懂么?
显示器上当然调不了了
xp系统的话,桌面右键属性-设置-高级-监视器

网友:
我都不知大家看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显卡的刷新频率调到60赫兹不懂么?
显示器上当然调不了了
xp系统的话,桌面右键属性-设置-高级-监视 ...

大哥你看我写的内容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竟然看不懂冠捷的工厂模式,那你进去干嘛,这种问题就刷程序吧,但是不要刷和原驱动一样的了,要换一个 ...

本人新手。业余玩家,并非专业维修。。我要是搞维修的还问这个干嘛。。

网友:
你把显示器接到一台电脑上,把分辨率设为640X480,刷新率设为60试一下,如果仍然有这样的提示,那就是显示器有问题,否则就是电视盒与显示器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