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080Vw 接不接VGA线开机显示都是无信号然后黑屏

楼主(2011-11-24):
AOC2080Vw  接不接VGA线开机显示都是无信号然后黑屏,指示灯由绿色变成橙色。

网友:
加焊一下驱动板主芯片,之前在好多液晶遇到过类似问题或者说超出频率的都是芯片脱焊。

网友:
是不是主机出问题

网友:
插不插信号线都提示 无信号输入 :查行场信号到图像处理芯片线路上得所有元件。 问题依旧  则主芯片问题。遇到过很多 :二极管  电容   220/330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