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复位电压低的怪事

楼主(2011-11-24):
有块 华硕P31主板,型号 P5KPL SE,客户反应几天前还正常使用 几天没用出问题了,现象为不跑码,上假负载,测无短路 所有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A15 3.3V IDE 第1脚 5V,短接复位排针 DEBUG卡 复位卡有快速闪动,VC 1.16V CPU复位1.23V,没发现什么问题,清洁了下板子 就上了真U(E3200,确认是好的,其它机上试过),还是不跑码 再测发现A15 只有1.93V IDE第一脚只有3.02V,BIOS是八脚的 就没测 CPU供电正常,CPU复位0.7V,全部复位偏低 摸遍全板无发现 发烫IC,换过IO了,压过 CPU座 南北桥,测过总线 打过AD,没发现问题      再三试 上假负载时 复位电压正常,上真U就是偏低,菜鸟 没法子了求个思路

网友:
其实你的复位信号是个矩形波,南桥不断地复位,测得的电压才低,我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找个图看一下。可能复位前面有信号没出

网友:
帮你看过点位图了,PCI A15、IO 30pin、北桥复位点都是直接由南桥发出,应该是南桥这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