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鼠口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24):
今天接到一个键鼠口失效的磐正主板 ,坏的地方比较隐蔽,下面是过程,高手可以无视

网友(点评):
我就路过打个酱油吧……

网友(点评):
这样也可以???有点不懂,为什么要飞线???

网友:
第一支脚就行

网友A:
哈哈前两天也修到一块键盘鼠标口坏的,不过我的是电感没电。跑线跑不通,我就直接从5V常在飞了根线到电感

网友:
几年前,V星845板这样飞的飘过……

网友:
我比較感興趣的是樓主那個歷盡蒼桑的彩顯.....

BTW, 我修過不認鼠鍵的都是電容漏電的居多~

网友:
飞线飞的好

网友:
飞线飞得很强...

网友:
直接测板背面的脚位就OK了,还用针插进孔测?

网友:
额,这个显示器我喜欢!

网友:
我没放风扇 不方便通电的时候把主板翻过来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背面近处没有脚位   飞远点我又觉得不太美观  所以就这样弄了

我是说你测量电压,测背面脚位处的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测量电压,测背面脚位处的比较方便

哦  我误解你的意思了  我已经改过来了       我没放风扇 不方便通电的时候把主板翻过来测

网友D:
客户会有意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客户会有意见的...

意见? 你的意思是我们搞维修的要不留痕迹? 那客户会说你没修的  有时候我们都故意弄点松香水上去让痕迹大点   况且这次维修费很低  拆掉修线路耽误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前两天也修到一块键盘鼠标口坏的,不过我的是电感没电。跑线跑不通,我就直接从5V常在飞了根线到电感{: ...

哈哈,飞得远啊,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见? 你的意思是我们搞维修的要不留痕迹? 那客户会说你没修的  有时候我们都故意弄点松香水上去让痕迹 ...

搞点松香放到别处做个假动着呢:     唉有次我上门,人家电脑黑屏,查看是它显卡集了很多灰,然后下一星期雨受潮漏电造成的,清理后就好了,人家钱都不给啊,气人不,说俺没花本钱帮个忙算了~

网友:
好手艺,飞线飞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测量电压,测背面脚位处的比较方便

这个我怎么没想到,一直在用针测- -

网友:
维修行业很难做啊

网友:
有同感  小问题要当大问题修

网友:
很好 谢谢楼主分享您的经验 真的学习了 再次感谢

网友:
楼主啊 有意思的是 你把烂七八糟的 芯片 场管什么的 放到万用表旋钮上真有你的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哈哈 我前两天也这么修过一个 不过我飞的是从USB来的5V 到PS2口的保险电阻上

网友:
你的显示器,实在太有个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