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越来越慢怎么办

楼主(2011-11-24):
上网越来越慢了,一键还原都一样,刚重装系统就可以,过10多天又慢了,这个怎么回事啊?

网友:
再次还原,相对你的基础,这是办法一;
办法二,随便去找个网站,IT初级知识的,看几天

网友:
你那机器out啦

网友:
经常重装系统也是一种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中途也要清理清理的。

网友:
重新装系统

网友:
每次都要重新装系统的,装好后用一键还原备份,觉得慢的时候用这个备份恢复,但还是一样慢,必须要用安装版的全新安装一次才快。

网友:
清理垃圾文件   安装东西尽量不要安装到C盘   清理无用注册表

网友:
你的电脑的配置怎么样?还有就是别装那么多垃圾软件!

网友:
唤电脑吧..必须换电脑

网友: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我一直都在用。让你电脑每次开机都是装过系统的速度
我现在上班用的电脑是512M内存的奔4电脑,配置很烂吧,打开QQ的速度,没的说,3秒就出现登陆窗口。
就是安装还原精灵,我用的是易游客户端。

垃圾都不用清理,关机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