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MW19N-AA 932SW 简单问题,应该怎么修?

楼主(2011-11-24):
AOC  MW19N-AA  932SW 显示器,

第一次来修的时候是一闪即灭,

虽然原装电源板上只有24V的高电压,

所以我好不容易在原电源板上找了一个16V接到 通用高压板上。

(我的高压板是黄颜色的那种,四灯管插孔的,上面写有10V~20V,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改了上去)

结果虽然可以亮,

但是高压板有明显的呲呲声,而且伴随有一定程度的闪屏(在屏幕显示静态时能看得出来,在屏幕显示动态时还可以遮掩|)

没办法,还是硬着头皮就这么改了装进去了。

两天后返修,说还是原故障,

拆开来后发现 ,改上去的高压板的塑料保护绝缘壳已经被烫得变形。

于是又换了一块通用高压板上去。

但是这次更换上去之后没发现有呲呲声,

而且也没有闪屏。

我以为好了,就又装了起来。心里还以为松了一口气。

过了两天,又返修。客户很生气,

说使用一段时间就黑屏。

经测试,的确如此。

拆开来后没有发现第二次改的高压有什么问题。

小弟是显示器维修的新人,现在修显示器主要靠改通用板为主。

希望高手能帮忙解答。拜托\~~

网友:
这个返修了两便的板,你一定要第三次测试好再给顾客,否则,上帝会发火的。
我有个简单的方法,你这个问题喔估计是电源板的问题比较百分之九十以上,你直接上网买一个原装的板更换就好了,大概二十多吧,不贵,不是修理不好,没有谁愿意等那么久的,你那个旧版就慢慢研究吧。看看哪里过流保护了,或者那通用的高压板,耐压值不行。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不一定是高压的问题,也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返修确实是个头疼的问题,第三次一定要完全搞定,哪怕是不赚钱

网友:
还是好人多啊,
基地到底是有高手在啊,谢谢,谢谢,
谢谢两位高人指点,
谢谢大家。

网友:
刚刚有位高手说到是灯管的问题,
请问灯管应该怎么样检测排除?|

我之前也有猜测是否是灯管有问题,造成高压板反复损坏,
可是我也只能是凭自己的一点点经验,闻了一下灯管的角落里,有没有烧糊,
好像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网友:
不好意思,
经过刚刚一番思索,
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我突然觉得不对。

请问,原本为两灯管的高压板,被我改成了四灯管的,尽管也只用了两个插孔,

这样可行么?

网友A:
我 冒昧的说句:灯管几率很大。  遇到过1台  可能是微短。 两天挂2个通用高压板(还在我这里测试的时候)  。 仔细研究发现外接灯管时,有一组灯管中的一根只要一插上  外接灯管偏暗。 于是去保护 用了三根灯管(DELL的显示器  少亮一根灯管亮度差别不大) 。 到现在一个多月了还没出问题  。

另外  4灯高压板 只插双灯是完全可行的 。  前提是要去保护。

网友:
兄弟,快告诉我,怎么“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冒昧的说句:灯管几率很大。  遇到过1台  可能是微短。 两天挂2个通用高压板(还在我这里测试的时候)   ...

你那个是4灯管的,少了一根还能用,我这个是两灯管的,少了一根就不亮了。怎么办?重新拆灯管出来重装?

网友:
如果判断是灯管的问题的话,最好将灯管从屏中拆出来,将灯管看看,到底是灯管老化了,还是灯管漏电引起的,一般灯管问题的话,一通电放一会儿就黑屏了,像联想 飞利浦显示器就有这个通病!你参考看看i

网友:
改个通用的电源板吧

网友:
你最好上个图片来   我们帮你看看

网友:
如果想烧的更严重就去去保护吧~

网友B:
这个机器应该是威成电子代工的机器!
变更原因:改善POWER BOARD(P/N:XLM1700390047-SH/SF) U901 TL494 IC来料差异匹配不良造成开机画面消失.
一.不良分析:
因POWER BOARD(P/N:XLM1700390047-SH/SF) U901 TL494 周期 :819 IC來料差异﹐开机时启动电流太低1.28mA﹐造成开机后INVERTER保护(正常开机启动电流6.0mA以上)
二﹑临时性对策:
切入R947 位置由10K 5% 0603(P/N:R071002F10111)变更为22K 5% 0603(P/N:R072202F10111).
三.矫正措施:
发行ECR/N(编号:MR0810028/ MN0810028) POWER BOARD(P/N:XLM1700390047-SH/SF)
立即切入R947 位置由10K 5% 0603(P/N:R071002F10111)变更为22K 5%
0603(P/N:R072202F10111).
四.维修说明:
POWER BOARD(P/N:XLM1700390047-SH/SF) 将R947位置由10K 5% 0603(P/N:R071002F10111)更换为22K 5% 0603(P/N:R072202F1011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应该是威成电子代工的机器!
变更原因:改善POWER BOARD(P/N:XLM1700390047-SH/SF) U901 TL494 IC来 ...

R947连接到TL494的哪个脚?

能否上传相关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R947连接到TL494的哪个脚?

能否上传相关电路图?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原厂的图吧,有个明显的错误:
如下图

从图看,R947接在Q910B极,做Q910的下偏置。
如果方便,请提供这个机器的VCC电压是多少伏?

这样,可以大概算出R947上的压降,从而判断Q910是处于什么工作状态。

从电路看,它Q910正常工作时应该是饱和导通状态吧?
只有这个状态,TL494的4脚,才能退出死区控制区。

还有:开机时启动电流太低1.28mA﹐造成开机后INVERTER保护(正常开机启动电流6.0mA以上)

这个启动电流是指TL494的工作电流还是指什么地方?

TL494的平均电流应该在5.5-7MA(以VCC=15V为例)吧。

网友:
先检查灯管是否有问题  你改高压部分烧高压条  高压条功率大 也要接在原来的高压供电电源上才行。不是随便找个多少V的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原厂的图吧,有个明显的错误:
如下图

网友(点评):
这个图是正常的,E极输出方式。第一个图还有点疑问,同时因Q902的C极有一个1.5K电阻,所以,VCC就是24V吗?麻烦你就两个问题一并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