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珠的一些经验和技巧

楼主(2011-11-24):
植珠大家都不陌生,对于植珠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技巧,在这写的就是我自己在实践中的一些经验的技巧,这里以整个植珠的过程来说明,如果是一些小技巧会特别加粗说明,
拆桥和整理就乎略了,很简单的,只要温度到了,镊子动一下桥,桥能动就可以摘下来了,整理用的吸锡线要尽量宽一些,好拖废锡。记得清理后要用棉球占洗板水把板和桥的表面清洗干净,整理后的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在桥和板上面涂点助焊膏,涂助焊膏用的毛笔,毛可以长一些还有就是最好专用一支笔,这样涂的助焊膏会很薄很均匀,

涂好助焊膏后就是对钢网,然后放到植珠台上, 这个不难,对好点后就可以了

取一张纸,把纸的四边都往上拆,形成一个小槽,把植珠台放到上面,倒上对应的锡珠,再把锡珠摆好,就像这样子
,弄好后拿出植珠台,把纸里面的珠子倒回原处,回收再利用。
这是摆好的样子

再下来就是拿热风松吹了,风枪拿掉头,温度5极,风速4极,对桥吹,到锡珠由灰变银白的时候就可以了,记得要均匀的吹,不然会一边翘起来的,吹好后让它凉一下,把钢网取下来,下面这个就是吹好后的,手术刀指的就是掉点的,这次掉了一个点,不要紧,马上修复

用手术刀的刀头粘点毛笔上的助焊膏,这是关键

然后用刀头去点珠子,珠子马上就粘到刀头上了,

然后把热风枪风速调到2极,对着桥上面掉珠子的地方吹几秒(一般3-4秒就可以了),感觉珠子有点软的时候把刀头上的珠子放上去,立马就粘上了,如果不好粘说明上面吹的时间不够,桥上面的锡不够软,。这个慢慢感觉,等熟悉的时候就会很快了。而且不怕会粘到其它的珠子,(当然前提是你的手不会拦得太历害,)

用同样的方法补完所有的点就可以了,正常这样就可以了,不过还可以再对桥再加热一下,让锡珠再融化一遍,
做过这样的处理后植出来的珠子非常的整齐,下面这两张就是刚植出来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就是上BGA把桥焊回原处

。就这样,很简单,多练练手就好了,,至于大家还有别的好方法,也可以在后面贴出来

补充内容 (2011-11-29 16:44):
谢谢ID:532476987他说的两个要点手感!温度!,这个对新人来说要掌握好,
ID:温柔的石头,他说的吹完后再钢网上再涂一层助焊剂也很有新意,我个人还没试过,等下次再实践下
    --期待更好的方法

补充内容 (2011-11-29 21:34):
ID:好人才,希望有时间可以把你的植珠台布传一张上来看一下,嘿·· 好东西应该分享

网友(2012-02-15):
不管怎么,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我投你一票,支持下。
好方法,谢谢楼主分享。
补充一点小技巧,就是使用通用钢网时吹完后可能会出现有些没有焊盘的地方也有锡珠,混在有焊盘的锡珠里且不易找出,这时可将吹好的芯片放入洗板水中10秒左右取出毛刷轻轻一刷即可分离~!
经验之谈,很给力!
楼主植珠还是慢了点。。。。。哎。。。。
楼主补锡珠的方法不错
风速太大了会把珠吹跑的
怎么都用风枪吹啊,功夫不到位会加热不均匀的,把热水壶改一下就成了BGA植锡预热台了!具体可以PM我

网友(2011-11-24):
这个植株台还是蛮小巧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A:
楼主的植株台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半自动万能的?

网友(点评):
基地有卖,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点评):
网上手机万能台就行,还可以自己做修改……貌似才10块钱

网友B:
我也都是带着钢网吹的,吹得差不多后,在钢网上再涂一层助焊剂,再吹一轮就完美了

网友C:
有时候我取下桥的焊盘掉点,是什么问题...温度太高还是啥...我想你以经经历过了...

网友D:
植球真是个细活呀。。。我刚开始做时。一直做不好呀~

网友E:
方法和你一样,但楼主有个细节有点问题,就是你的卡具卡上钢网后,不要放在纸槽中垂直倒锡珠,应该一直拿在手上,卡具斜着,再倒锡珠,这样没有倒在钢网里的锡珠不会粘上焊膏,回收再利用时不会污染到其它锡珠

这个动作不错

网友:
其实植珠台都是差不多的,(开始吹的时候最好是先对钢网全面预热下,这样不容易变形)还有关键是涂的桥上面的助焊膏不能太多,太多了焊膏容易粘到网上,多植几次钢网就开始容易粘珠子,不过焊膏少了做出来的桥就会显得干干的,不好看,,这其中的还是要大家自己去理解,

做完一个钢网都要洗一次的

网友F:
楼主这样的植珠方法的却是很省时!

网友: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植株台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半自动万能的?

网上淘的,全手工,只是钢网,对点要自己对,然后夹到那座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都是带着钢网吹的,吹得差不多后,在钢网上再涂一层助焊剂,再吹一轮就完美了

嘿,,从钢网上拿下来的时候就不再涂助焊剂了,怕会粘在一起,以前涂过,现在没有了,只要掌握好火候,第一次涂的助焊剂就够了

网友:
你拿下来的时候会不会有珠子卡住网?

网友(点评):
鋼網對位不準才會造成卡球. 或是球的大小不對也會.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我取下桥的焊盘掉点,是什么问题...温度太高还是啥...我想你以经经历过了...

嗯,取桥的温度大概在245度左右,恒温120秒,一般的桥在恒温下50-80秒之间可以取下,你的情况一般是两种 一是恒温时的温度不够,要么就是恒温下等待的时间不够,建议是要取桥的时候先用手术刀的头从桥下轻轻的向上挑下,如果感觉很轻松的就可以动了,就可以取了,如果有点阻力就再等等。。

取桥时需要先分清楚是有铅还是无铅,如果遇到NV芯片组一般都是恒温到230,到245基本上芯片都会起泡,下加温温度可适当调高,但上加温温度不能超,特别是对于NV芯片组

网友H:
做多就很容易啦  关键要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植球真是个细活呀。。。我刚开始做时。一直做不好呀~

多练练手就好了,还有那几个技巧 你也可以借用下,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方法和你一样,但楼主有个细节有点问题,就是你的卡具卡上钢网后,不要放在纸槽中垂直倒锡珠,应该一直拿在手上 ...

嗯,也是,这个以前有注意过,我是用很软的小扫把把珠子扫下来,然后再倒回瓶子的,要是有粘到助焊膏的珠子倒进去就用力摇几下瓶子,把珠子摇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样的植珠方法的却是很省时!

练熟了就更快了,而且误差也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多就很容易啦  关键要认真

支持,要找到自己的方法。不管是借签别人的,还是自己实践出来的,

网友I:
植株台蛮好的的  我买回植株台  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植株台蛮好的的  我买回植株台  一次都没用过

这可是个技术活,最好是把它练好了,以后修东西少不了要用到

网友:
你的补珠子的方法很独特,以后有机会用你的方法试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补点的方法不错,另外,植株台看起来也很好用的样子。

网友:
谢谢楼主,我一直没有带钢网吹过,回头试一下效果

网友J:
楼主你这个桥做好了吗??上bga温度是多少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这个桥做好了吗??上bga温度是多少啊??

预热80 升温180  恒温160 融焊230 回焊210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 值珠台 之前也在网上看见过 但是就是不知道 作用大不大  也一直没有买。。  。。

网友:
基本上一次过,很少要补珠的了

网友:
l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好经验值得来分享呀!

网友:
楼主这样搞芯片差不多都废了,看颜色都变红了。

网友:
植株台对于小芯片可以    芯片大了就不好使了    容易坏芯片   毕竟那个散热面积小了

网友:
这么高科技,我们都手工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取桥的温度大概在245度左右,恒温120秒,一般的桥在恒温下50-80秒之间可以取下,你的情况一般是两种  ...

我是先用镊子碰了一下可以动~等待两秒,然后就开始取...取开一看就悲剧(3个左右的焊点掉)...看来要多试料板了啊~~~搞客户的搞怕了....特别是那种垃圾上网本板材太差了,经不起折腾....还有245度取无铅才这么高的啊~~~有铅的225度就可以了。我师傅给我说的...

网友K:
说得太简单了还是我不会啊

网友:
真是个细致的活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得太简单了还是我不会啊

这个很简单啊,实际操作一遍就知道 个七七八八了,不论步骤是怎么样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珠子焊到桥上面,

网友:
熟能生巧,不错

网友:
感觉蛮厉害的

网友L:
植珠是个细心活,做的不好会把桥弄挂的,刚开始的时候最好还是找一些废板的桥来植珠

网友M:
都是孰能生巧的过程只有多做

网友:
一起努力植球

网友:
孰能生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都是孰能生巧的过程只有多做

嗯,多练练,做到后面即使无网也能植 球,不过就是耗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L:
植珠是个细心活,做的不好会把桥弄挂的,刚开始的时候最好还是找一些废板的桥来植珠

植球植坏的不多,一般控制好风枪的温度,还有就是桥上的温度,基本就不会坏的。感觉桥上的温度很高了就不要再吹了,这个感觉要练,多熟悉,

网友:
还没开始到这步,不过,先学学!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植珠台,很少用,楼主的方法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N:
这么小巧的植株台呀

网友:
方法不错,来学习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预热80 升温180  恒温160 融焊230 回焊210  好像是这样的

不是很懂你意思,,你就告诉我,你最后上温多少度,下温多少度。才能加焊动它就行了,

网友:
我做桥都是用锡浆做的比较容易速度还快

网友:
我都是用锡浆做的,锡浆比较简单,一般的吹两遍就做好了

网友O:
还不错   就是钢网有时候要变形   很麻烦

网友:
用风枪吹比较好一点吧  其它的没这么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很懂你意思,,你就告诉我,你最后上温多少度,下温多少度。才能加焊动它就行了,

上230 下60

网友G:
引用 网友O:
还不错   就是钢网有时候要变形   很麻烦

刚开始吹的时候要先对钢网上的进行预热下,先均匀的吹一会儿,这样就不会变形了,我是先均匀的吹一会儿,等珠子变亮的时候,再从中间开始吹,等中间的吹化了再吹四周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种烙铁不珠法

网友:
补珠很快     很好用的

网友P:
这么复杂,怎么我弄的时候没这么复杂呢,而且简单多了,步骤也少,成功率也比较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P:
这么复杂,怎么我弄的时候没这么复杂呢,而且简单多了,步骤也少,成功率也比较高,

把你的方法贴出来学习下,必竟一次就植好的情况不多,多少还是要补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你的方法贴出来学习下,必竟一次就植好的情况不多,多少还是要补几点

有时间在写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么小巧的植株台呀

你们那用的是什么植珠台?

网友:
不会做桥   不知道去哪里学

网友Q:
有BGA何必浪费这个精神,我植锡都是移开BGA上出风口,拆掉下面出风口里面的支点螺丝,放个小点的电脑电源排风口钢丝网,上面放着植好锡的芯片,OK,加热吧。你可以放心的干别的事情了,次次OK ,没一次失手

网友R:
大部分人植株从来不用钢网,且成功率一直都很高。

网友(点评):
不用钢网怎么植?是不是一个一个地点,猴年马月才能点完

网友S:
怕钢网对不齐 在芯片的2个角先各植2各珠再放钢网就很方便了  对的很齐 这使我师父大钢哥教我的 很实用 大家不防试一试

请教,芯片两个角各植2各珠,局部的加热会不会爆桥?另外,植好2个珠子后,在刷助焊剂套钢网吗?在用风枪吹?能不能介绍的详细点啊?
要的就是这样效果,支持,大家都把自己的经验和技巧发上来,多学习才能提高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R:
大部分人植株从来不用钢网,且成功率一直都很高。

不用钢网也行,不过我个人不用钢网植珠很慢,

网友:
些的很详细啊

网友J:
不是吧??你这样用bga??我上温195 ,下温235.,,今天做了一个。没有坏。

网友:
谢孔明兄夸奖,毕人会更加努力的写出更好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吧??你这样用bga??我上温195 ,下温235.,,今天做了一个。没有坏。

我们这一直都这样用,这个温度是以前一个老师傅留下来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E:
方法和你一样,但楼主有个细节有点问题,就是你的卡具卡上钢网后,不要放在纸槽中垂直倒锡珠,应该一直拿在手上 ...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哈哈

哈哈,怕锡 球粘在一起,就用力摇几下装锡球的瓶子,锡珠就不会粘在一起了

网友:
植株台蛮好的的

这样植球比较专业一点啊

网友:
晕啊带网加热啊.那个没技术含量.把网拆了加热才行

网友:
楼主真是白手起家呀,,是不是BGA也是土炮呀

网友:
做这个是个细活,要多练才能熟能生巧,做的不错!

网友U:
用宽的吸锡带,这个很有用

网友:
问下大家做个桥值桥用时是多少时间,我一般是5分钟左右

网友G:
不算拆和装的时间,五分钟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用宽的吸锡带,这个很有用

,嗯,欢迎大家把更好的技巧发上来

网友V:
我用的是对角的植珠台,貌似比这个方便一些,但是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W:
我没值过呢呵呵。。  感觉手总是会抖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用的是对角的植珠台,貌似比这个方便一些,但是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

对角的是要好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没值过呢呵呵。。  感觉手总是会抖

嗯,手抖确实是个问题,多练练

网友:
植球时风枪的温度,风速一定要调好

网友X:
我们这里就没植株台,全是小弟爬在桌上慢慢摆,练得就是耐力和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们这里就没植株台,全是小弟爬在桌上慢慢摆,练得就是耐力和眼力!

可以想像下你那植珠的情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算拆和装的时间,五分钟够了

五分钟 厉害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Y:
我有块848的主板焊盘刺手,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有块848的主板焊盘刺手,怎么解决,

有用吸锡线拖平过吗

网友:
就是拖过后才起的刺

网友: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嗯嗯 虽说离这个还远吧,但也提前学习了 不错

网友:
学习了,经常逛逛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拖废锡的时候可以在上面涂点助焊膏,铬铁斜点在吸锡线上面来回拖,如果锡吸线上面己经吸满锡了,就剪掉那小断,再拖

网友(点评):
可能是温度掌控不好

网友:
值球队我来说,一直是个难题,哎,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手一个一个植锡珠,现在买了个植珠台!焊锡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了锡珠会跑   太少了芯片会鼓包的!

网友:
呵呵 这几天正好在练这个

网友Z:
哎呀!!和我一样 做法!我个人认为 靠的就是手感!还有就是温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Z:
哎呀!!和我一样 做法!我个人认为 靠的就是手感!还有就是温度!

两个要点你都说了,嘿···

网友:
补点的方法很不错,下次有机会试试

网友:
很好啊 谢谢兄弟 受用了

网友AA:
这貌似是最基本的过程吧,不算什么技巧啊

网友AB:
我貌似和楼主方法有差别   俺是摆好球后   去网   风枪风速尽量小点    吹           很喜欢看锡球在上面自动排队的感觉

网友AC:
呵呵 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专用的植株台
我都是拿个废板找个空旷的位置就上了
不过我吹都是把钢网取下再吹的
我怕带着忘吹网取不下来,也怕温度太高,所以 = =!

网友:
有点不是很清楚,现在BGA不算什么神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呵呵 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专用的植株台
我都是拿个废板找个空旷的位置就上了
不过我吹都是把钢网取下再吹的 ...

一起吹是没事的,只是助焊膏的多少要掌握好,多了就容易粘钢网,多吹几次就不好植球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貌似和楼主方法有差别   俺是摆好球后   去网   风枪风速尽量小点    吹           很喜欢看锡球在上面自 ...

嗯,不用钢网植珠的话,单手工植珠风量不要大,大了就飞了,我一般没用钢网的时候用2极风就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貌似是最基本的过程吧,不算什么技巧啊

内行看门道,其实受过像讯维这样专业培训的人还是很少的,有经验的都可以拿 出来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这个活不好干,,经常珠子跑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个要点你都说了,嘿···

那里哪里  还多多向你请教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开始吹的时候要先对钢网上的进行预热下,先均匀的吹一会儿,这样就不会变形了,我是先均匀的吹一会儿, ...

你这么吹,会不会把桥吹爆啊?预热我知道,我一般都是预热完了,在整个芯片均匀的吹的。。有机会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知道流程了,多做多练就好了,自己多总结经验,也可以看别人怎么植的,不过看得过程多留意一下,人家的每一个动作步骤,对于新手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AD:
呵呵,我用的植株台布一样。比你的好植

网友:
谢谢,我一直考虑要不要弄个植球台,现在看来有你这手工具就可以省点钱了

网友:
应该说还是得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自己是新手,看得有点眼花,不过也貌似懂了一点!

网友AE:
今天我也试了一次 关键是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今天我也试了一次 关键是要细心

植珠本来就是一个心细的活,要不然手一抖,说不定 就粘成一大片了,又要重来

网友:
不怎么样,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AF:
楼主夹着钢网的是用什么仪器呢?看起来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S:
怕钢网对不齐 在芯片的2个角先各植2各珠再放钢网就很方便了  对的很齐 这使我师父大钢哥教我的 很实用 大家 ...

芯片对角各植一个珠就可以了  是为了方便对齐钢网  先植一两颗珠又不难  上点焊膏在焊盘上点一颗珠 用螺旋疯枪吹  温度我用400度  风力4.5这样对着珠吹 锡珠熔了就好 螺旋风的芯片不会爆  经验多少也有点关系 再在芯片刷一层焊膏放上钢网  这样钢网就不会跑了 上珠也好上  不会担心碰到钢网移位 再往下怎么做大家都知道了  着是我师傅大刚哥教我的  我觉得很方便  大家可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夹着钢网的是用什么仪器呢?看起来很方便。

这个是普通 的植珠台,好一点的讯维上面也有,也有一种 对角的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呵呵,我用的植株台布一样。比你的好植

可以照张想片发上来不?没用过,感觉 挺不错的。。

网友AG:
我的就杯具了,钢网一吹就变形,只能脱网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我的就杯具了,钢网一吹就变形,只能脱网植了

如果你的植 珠台是和我那种差不多的,就是下面有弹簧的那种 ,记住要把弹簧顶在桥的中间,不要顶歪了,这样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AH:
在学习植株呢,真实雪中送炭啊,顶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在学习植株呢,真实雪中送炭啊,顶个

这里面也有一些朋友们的方法很不错,你也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是用植株台摆好锡株后,取下钢网,直接把芯片上返修台植株,控制考温度和风量即可。

网友AI:
大家都很聪明~不知道那些卖BGA的到底要卖绝给哪位专业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大家都很聪明~不知道那些卖BGA的到底要卖绝给哪位专业人士!!

这里是纯技术和经验之谈,诚然好的维修工具还是有必要的,不过这里只是纯技术和经验交流,至于用什么工具这里就乎略了,不然让饼哥和咱练练手工排珠,咱也不是点点把握都没有的。。

网友:
能说说具体的方法吗?温度、时间的设置,等等,希望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xie  xie   fen xiang

网友AJ:
引用 网友G:
嗯,也是,这个以前有注意过,我是用很软的小扫把把珠子扫下来,然后再倒回瓶子的,要是有粘到助焊膏的珠 ...

不能摇的吧

网友:
认真细心多练练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不能摇的吧

没事,摇的是倒回瓶子里的珠子,

网友:
看事容易做事难。慢慢练吧。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总的一句。多练。

多练

网友:
正在练植株,就是搞不好,不知道哪里问题,可能是手感问题

网友(点评):
心情一定要好,切勿浮躁。深呼吸,很好再来一次深呼吸对。你值的是钞票,掉了点就是掉的钱。这个心态去值吧。

网友AK:
焊膏也要选好,太稀了不行。

网友:
本人正在学习BGA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K:
焊膏也要选好,太稀了不行。

我们这是专用一瓶助焊膏,植珠专用,这样焊膏干净点

网友(点评):
10块一盒的焊宝比炼制好的牛油还硬。怎么戳都戳不动。

网友:
很好的经验,多谢了

网友AL:
我植株就一个钢网,楼主还整了个别致的植株台,很是羡慕啊

网友:
很好 学习了  收藏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我植株就一个钢网,楼主还整了个别致的植株台,很是羡慕啊

嘿··· 以前也是钢网走天下,后来发现用那植株台挺方便的,就这么用下来了,

网友:
楼主说的   补点的小窍门不错   我改天植球时也试试

网友:
楼主的东西在哪里买的哦

网友:
还没试过带钢网的时候吹

网友AM:
想当年我学的时候没有用钢网,眼睛都看成对眼了,哈哈,想起来就很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BGA何必浪费这个精神,我植锡都是移开BGA上出风口,拆掉下面出风口里面的支点螺丝,放个小点的电脑电源排 ...

好啊,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错,马上试试。补珠好烦啊。

网友AN:
楼主补点的方法值得学习,但觉得那植株台散热太快,用得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楼主补点的方法值得学习,但觉得那植株台散热太快,用得不习惯。

个人感觉 散热快一些桥比较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想当年我学的时候没有用钢网,眼睛都看成对眼了,哈哈,想起来就很搞笑

同感 ,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一棵一棵的对,排06 07 的还好,排到04的时候不傻眼了

网友:
放在鐵板燒還不一定比你快~ 讚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温度不到位 我天天用风枪取 绝不掉点

风枪取BGA芯片,这么牛...掌握不到温度更容易爆桥吧!客户的板...不敢随便搞...桥爆了可以换,板搞变形就亏死了...

网友:
貌似有点高端 我还是老老实实学习把

网友:
以往都是植网加锡膏用风枪弄的

网友:
用BGA植株还不错  受热很均匀

网友:
不错 我也是这样的 大致都差不多

网友AP:
郁闷啊,一直到今天还是看不到图片,这么好的经验怎么能看不到啊。

网友:
好贴啊,感谢大家的经验分享,对我很有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P:
郁闷啊,一直到今天还是看不到图片,这么好的经验怎么能看不到啊。

可以看到图片 了,

网友:
各人都有自己的办法啦!

网友(2011-12-29):
看了半天的帖子楼主为了发这篇帖子也花费了不少周泽吧,,自己研发的,把钢网对准用镊子夹住往上倒锡球,,,调整镊子位置补全空点,然后放在台式机,桥上常见的散热器上面,,用风枪吹。。。方便又快捷

网友:
没有BGA北桥怎么焊上去呀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AQ:
楼主用的钢网  能吹几次才变形

网友:
BGA 焊點抹助焊劑不可過多,太多會連珠,第一次吹焊風速要小避免錫珠亂跑,稍微焊上再加大風速將錫珠吹融

网友:
恩对新手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写案例很辛苦给楼主顶一个!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Q:
楼主用的钢网  能吹几次才变形

变形的时候就压一压,把它压平。然后用刀片用力刮利上面的脏东西,又可以用了

网友AR:
楼主的 植株台 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R:
楼主的 植株台 是自己做的吗?

网上买的,不过可以在讯维上面买,他那个植珠台会好用一些不易变形,不过就是贵点点哈

网友:
熟能生巧,这样一块板子生手弄个几个小时,熟手几十分钟,有差距呀

网友AS:
楼主的那个小植珠台不知要多少大洋?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楼主的那个小植珠台不知要多少大洋?好不好用

淘宝讯维上面有,那质量会好一些

网友:
熟能生巧,只有熟悉了,才会找更简单的方法处理问题,支持LZ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风枪啊,对于不同的风枪温度与风速应该都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
不用植株台可以吗?

网友:
植株不去说它但是补珠的手法很好很强大!!!

网友:
楼主的植株台不错  哪搞的?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我以前也用过,呵呵

网友:
受教了,谢谢这一招。。。。

网友(2012-02-09):
不错不错和我做的方式差不多。

网友(2014-11-14):
相当不错的经验,学到不少窍门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自己动手做过BGA植球

网友:
这个需要多练习,尽量不要吸锡线托平,用烙铁托平, 放对位置,找合适的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如何取钢网??另外取钢网时掉好多珠子呀!!

网友:
这个有铅和无铅温度是多少 分别怎么把握

网友(2014-12-14):
锡珠是有铅还是无铅的?温度5级是多少度?

网友:
很详细不错哦,顶哦

网友(2015-10-18):
和我们植株不一样的!

网友:
现在桥做多了学会偷懒了,桥取下来后马上清理焊盘,趁板还很热直接用医学棉签加焊宝清洁焊盘,效果跟洗过一样的,然后涂焊宝,你会发现可以很均匀的涂在白线内的,趁焊台还没凉把板放回去做桥,这样的话做一个南桥的时间才十几分钟,我用的是海森的双温区,最近的几十片联想g31、g41板都这样操作,全部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我取下桥的焊盘掉点,是什么问题...温度太高还是啥...我想你以经经历过了...

受热问题,要均匀点

网友:
楼主,用风枪吹的时候,钢网不拿掉吹的啊,这种等凉了后,会不会,钢网不好拿,或者,锡球和钢网粘一起了。
希望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上淘的,全手工,只是钢网,对点要自己对,然后夹到那座子上的

那座子在哪里买的?叫什么名称啊,也想买一个

网友:
这类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
植球遇到焊点氧化,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呢?

网友:
值0.4以下的我就没有成功过

网友:
没有BGA焊台的路过

网友:
你们用小网,我老不习惯。用80*80稍好点

网友:
做起来得要细心。,BGA植株5次就成功一次

网友:
植株成功率不高,特别是无铅的NV显卡我就没成功过!

网友:
这个我还不会,多向你学习

网友:
干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