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 显卡 跑 26 不亮

楼主(2011-11-24):
INN3D 8600GT显卡,跑26不亮(奇怪,正常很多卡都亮了),测量GPU和显存电压正常,,可以用主板的板载显卡,进入XP(不过只能进入安全模式,否则重启),能够看到这个显卡8600GT,换电容后和刷BIOS依然走在26,不动,也不亮!
下面的图片是借来的,一样的卡!

网友:
如果能刷BIos你就打PCIE阻值

网友:
不是26是2b吧?检查行场信号74门电路和7805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跑26会亮的,跑25到不会亮

有的板子不跑码也能开机,有的跑不全
谁说跑25一定不亮。我有块板 GA-K8NS 754针的,跑25不动,但是开机正常使用无任何问题

网友:
这表示芯片已经虚焊了,映众的卡是吗,我手上有七八张都是这张,全部刷过BIOS了,还是走2B,要不就是能启动,但是一下就黑了。

网友:
打阻值啊 看下耦合电容什么的有没有掉件

网友:
多谢楼上热心众兄弟,是跑26不是2B,BIOS重新刷几次了,还是一样,停在26不显,估计是GPU的问题了,再查一下!

网友:
还是打阻值看看吧!

网友:
bios id正常吗

网友:
终于发现是GPU虚焊,大力按GPU能点亮,不过花屏,看来只有搞G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忒用力按,裸芯,小心压酥喽,86gt很好补焊的。

真是很热情的兄弟,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是一个很热心的朋友,谢谢!

网友:
建议核心重做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测一下显卡的AD线的对地阻值,要都是一样,如果有一个不一样,说明桥空焊,加焊桥,阻值偏低说明桥挂

网友:
如果GPU虚焊了,只加焊真的一般用不了多久,试过好多块,有能力重植比较好。

网友:
还是重做吧  我做过的BGA很多虚焊的 焊点都普遍氧化  一般加焊是用不久的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重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