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筆記本屏30pin各引腳定義 有人知嗎

楼主(2011-11-24):
因屏沒圖案 只是 4 6 7 pin 量了有3v電壓 請指點謝謝

网友:
论坛上面不是有很多屏定义的吗 搜索看看能不能对得上

网友:
按照屏幕的型号去搜图纸啊,光这么说是没什么办法的。你也没说是led还是lcd(led也有30pin的)

网友:
找一下屏参,应该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