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牛 维修不开机,上电不触发

楼主(2011-11-24):
怎么样才能找到CPU供电电路中的电源管理芯片?只要确定出一项供电以后,用万用表打在蜂鸣档上,一支表笔接差场效应管Q1控制极(G极),另一支表笔和旁边的芯片去连接一下,连通以后即可知道它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找到电源管理芯片,就不用找电压识别管脚。
量测主板上的3VSB、1.5VSB、1.2VSB等待机电压是否短路,其中最常见的就是3VSB电压短路,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确定网卡是否有损坏(可以通过量测网卡接口上的引起的对地阻值来进行判断,如果网卡接口上的对地二极体值正常,则先将网卡摘除,再量测3VSB是否是正常的)除了网卡短路以外,最容易引起3VSB短路的就是南桥了。南桥旁边的25M  ,32.768KHZ晶振是否OK
主板上最基本的Power Sequencing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RTCRST#-VSB待机电压-RTCRST#-SLP_S3#-PSON#,
检查RSMRST#信号是否为3.3V的高电平,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RSMRST#可以在I/O、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得到,除了量测RSMRST#信号的电压外,还要量测RSMRST#信号对地阻值,如果RSMRST#信号处于短路状态也是不行的,实际维修中,多发的故障是I/O或网卡不良引起RMSRST#信号不正常。
短接主板上的电源开关,发出一个PWBTN#信号给I/O,I/O收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逻辑处理发出一个PWBTIN#给到南桥。
南桥收到PWBTIN#信号后,发出SLP_S3#给I/O,I/O接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的逻辑处理发出PSON#信号给ATX电源,ATX电源接到低电平的PSON#信号后,开始工作,发出各路基本电压给主板上的各个元件,完成上电过程。

网友:
不神,懂上电时序的都知道

网友A:
主板上的3VSB、1.5VSB、1.2VSB等待机电压  怎么能快速的找到呢?

网友:
一切都属于经验,

网友:
不知道你的这个时序是笔记本电脑还是台式电脑,有点不明白

网友:
不明白啊    说的什么

网友:
我以为多神呢,最基本的上电触发条件...只要记住四大条件就OK啦~~

网友:
这算什么呀,说上电连晶振都不提一下,肯定是乱抄来的。没什么用。。。。

补充内容 (2011-11-30 20:01):
说不提的意思是。测量好坏标准没说。。。。

网友:
进来跟着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3VSB、1.5VSB、1.2VSB等待机电压  怎么能快速的找到呢?

有点图就好找,没有的话,看是不是有1117稳压器,一般都是5VSB转3VSB  或3VSB转1.5VSB

网友:
有点图就好找,没有的话,看是不是有1117稳压器,一般都是5VSB转3VSB  或3VSB转1.5VSB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474655#lastpost

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