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或直接进BIOS

楼主(2011-11-24):
今天遇到一台主机,拔下所有外设,电池放过电,开机后几秒直接关机电掉,屏幕无显示
或者不掉电,屏幕有显示,但是会自动进入BIOS,设定日期后按F10退出后,还是直接进BIOS

求解...

网友(点评):
试试挂上硬盘能解决不。。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呀 没有遇到过  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不插键盘也进BIOS..可能是南桥吧...

网友:
是华硕的板子吗,,

网友:
这种怪问题南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南桥加焊下

网友:
内桥CMOS电路

网友:
先刷下BIOS吧。。风险小些。

网友:
这种现象实属少见,建议在机器开起来的时候,测主板上的各路电压看看是否正常,不行的话目测方板有没有哪里有半损坏的地方,真的不行的话就刷个BIOS看看吧,这样的问题必竟见的都比较少。

网友:
掉电这现象一般出现此故障的原因大致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为主板开关针电压一直被拉低,导致让主板认为开机针一直被短接而强制性关机。

第二种情况就是主板温度升高而保护。进BIOS看看喽!先软后硬

网友:
先刷下BIOS来试下

网友:
说具体点。什么型号的板子啊

网友:
先把BIOS刷一下,不行的话再加焊南桥,这种情况不多见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重刷BIOS,谢谢各位

网友:
呵呵,楼主的是不是dell的或者inter的板子啊?一些品牌机的板子跳线帽跳反的话就会出现直接进bios的问题,至于掉电嘛,我认为是正常的可能是缓冲的,过会儿会自动重启的

网友:
没见过  不过楼主说解决了  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