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练的请教一个问题,原本为双灯管的高压板,可以用四灯 ...
简练的请教一个问题,原本为双灯管的高压板,可以用四灯管的通用高压改么?

楼主(2011-11-24):
不好意思,小弟修了台显示器,
没修好,
怀疑是不是原本为双灯管的高压板,
因为我也是新手,材料准备不足,
只好用四灯管的通用高压板改了上去,
但是老是造成返修,
现在这显示器用一会儿就黑屏了。
我在想是不是这里不对...
是不是一定也要改双灯管的高压才行...
黑屏

网友:
用四灯管的高压没问题,不是高压的事

网友:
电源板电容换过没有 还有拖焊一遍驱动板主芯片

网友:
如果他以前是双灯管的 那么你一定要用双灯管的高压板才行 不然就会出现你现在的情况 开机显示不到一分钟就保护黑屏了 改成双灯的高压板就好啦!

网友:
用四灯代二灯,多余得借口要加个假负载,不然要保护。

网友:
双灯的不更便宜?你干嘛要上四灯的?晕死.

网友:
可能换啊,,,,,,,,建议你还是换2灯的,,,成本不一样啊,,,直接改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