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缺色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1-11-24):
今天接了一台显示器,
不好意思,什么牌子的有点忘记了。

反正是外置电源的,
刚来的时候说是一闪寂灭。
当时忙,没来得及修,
等要修的时候,又变成了缺色的故障(此时我还没拆机),
用万用表测VGA那红绿蓝三根线,发现蓝线始终为低电平,

也不知道怎么修,
只好把那个最大的芯片重新焊接了一遍...
结果好了。

可是装起来又不行,
有时摁开关,还没显示图像呢,
灯就又灭了,

有时又是缺色,
整屏变成粉红色。

真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希望高手给出些维修思路。

拜托了。

网友:
测一下红,绿,蓝的阻值,正常应该是80欧左右,如果阻值正常,更换主芯片

网友:
VGA接头 座子有没检查 过..再或者 换通用板点亮屏是个什么效果/

网友:
线的问题吧   你没见过更奇怪的呢  我的显示器底色是红色的

网友:
先现确定VGA线有没有坏在测一下红,绿,蓝的阻值

网友:
VGA入口,LVDS出口,查它们到芯片的连线-阻值,以及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色是红色的 什么意思?

就是  。。。打个比方你在讯维网左键按住不放选着的时候没有字的地方时红色的  本来应该是黑色的

网友:
线断了没有啊

网友:
你再焊一下   应该没焊好   。。。。

网友:
程序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按菜单键:看菜单颜色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检查主控IC到屏之间的电路和屏
菜单正常:先确认信号源OK,VGA线OK再检查VGA口到主控IC之间的电路,重点查几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