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被拖锡拖得掉了漆怎么办?

楼主(2011-11-24):
接了一台HP 的机子,
说是同行修不好了,
又拿到我们这里来试试。

V3000三桥合一的。
BGA一拆下来,发现 芯片焊盘已经被拖得掉了大把的漆,

一植珠就连锡,
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MCP的桥估计是完了。

网友:
继续清理干净。。

然后上 绝缘溱  上BGA 烤一下。干的快。在上芯片就可以了。

支持你
是这样。不过要看花这个时间划不划算,收费太低还是算了吧,而且即使上了绝缘漆也不是100%成功。

网友:
对,用维修老绿油,比较硬,也快干!

网友:
用绿油后放到紫外线灯下照一下,效果非常好

网友:
好吧,谢谢大家

网友:
涂绿油的时候注意一点,不要图的太厚

网友:
不掉焊盘才好,掉防焊漆不会有大碍。
清洗干净上绿油,风干后再上Bga

网友:
3合一的桥就不要搞了   没必要  太不稳定了!!

网友(点评):
MCP的桥不好搞啊。

网友:
绿油,我还没用过,是不是只能用紫外线才能干呀

网友(点评):
也有自然风干的。。。时间久点。

网友(点评):
不但时间久,效果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