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内置扬声器无声插耳机有声经典维修一例(原创)

楼主(2011-11-24):
前天修了个联想B450的笔记本弄了我半天时间,感觉有点意思今天有空打字发个贴来交流交流一下。
机器联想B450独显。故障为声卡驱动正常可以在右下角看到喇叭的图标而且还可以调大调小内部扬声器无声 插耳机声音播放正常

我想这种情况一般不是驱动问题(但是我有点不放心还是忍不住去联想官网下载了原装驱动,还重装了系统无果),可能是电脑喇叭坏了。电路或耳机接口问题。

1.        可以先测量内部的喇叭是否坏了。正常为4欧-8欧,测量喇叭是好的。
2.        再测喇接口有无2.5V直流电压有说明功放无明显故障。
3.         放音乐时用示波器打声卡送给功放的两个音频信号SONDL和SOUNR的两个电容(C15和C13)前后两端(如前端有后端无则更换电容即可)看有无波形。如有波形变化有说明声卡电路和耳机插口都没有问题,问题在功放。
4.        此时无波形送来说明功放电路之前电路有问题先排查SONDL和SOUNR信号有无断线或声卡或耳机接口电路有问题。!如不放心可以先检测放芯片的供电和开关信号都正常,还可以换了一个新功放芯片来试验一下,我试了现象还一样喇叭无声晕。
5.        一般先检测耳机接口电路。耳机接口电路有三个信号,两个音频信号还有一个关键信号如图LINEOUT_JD#比较重要,其作用是给信号给声卡确定是外接耳机发声还是内部的扬声器发声,其定义是当外插耳机接入时为低电平,不外插耳机时则为高电平。根据些定义可以用万表测得电压来判断耳机接口电路是否正常。
现实测得此信号插不插耳机都为低电平,这说明了什么?我分析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短路了;要么就没有电压,所以不管插不插耳机都为低电平。有了思路好办事,于是先测其对地阻值500多正常,那么电压已经量过了插不插耳机都为0.1V。我先更换过同型号的声卡因为不用找电路图先换声卡不行再说有时效率还高一点哦,但是运气不太好现象还一样啊,有点晕。看来不能偷懒还得只有仔细查找电路图了

6.        找到与此信LINEOUT_JD#号相关元器件R256 R257 因来没电压所以先量R257测其阻值发现已无穷大了实为开路,再测另外两个电阻阻值正常,于是更换R257后问题解决了!
7.        在更换R257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小插曲,,这让我更详细的了解了声卡相电路。我当时在料析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4.7K的小电阻感觉相差不多就换了,装上硬盘,主板放在外面接上屏,插上原装的扬声器(喇叭)进系统终于听到久违的开机声音,放歌看电影全正常啊。于是正常关机将电脑装起来时,又多了一个想法就是再测一测插耳机正常不如果正常再装不迟啊!这一想不要紧,插上耳机竟然没有声音,没插好再插还一样看来不正常,喇叭修有声了插耳机又没声了郁闷了。
于是想到可能R257换的不大正确吧,因来R257和R256的阻值是一样的,但是我没并有直接换上5.1K电阻因为不好找啊,先看下为什么会相差了200的阻值会出现耳机无声的问题比较有意义。不插耳机测LINEOUT_JD#信号为3.3V,再测CX20561的13脚CX_SENSE为3.3V也正常;插上耳机时测LINEOUT_JD#信号为0V正常,测CX20561的13脚CX_SENSE为1.85V,此时耳机是无声的。于是找了两个4.7K的电阻换上R256 R257后还是插上耳机时测得CX_SENSE为1.665V而且此进耳机里可以听到到正常的声音了,不 插耳机原装的喇叭也有声了,都 正常 了于是装机后也一切OK!
  于是我分析得出CX_SENSE这个信号可能在芯片内设定好了:当CX_SENSE端电压小于或等于3.3V/2电压值时则CX20561默认为是耳机输出,并关闭SONDLSOUNR信号;当CX_SENSE端电压高于3.3V/2电压时则CX20561默认为是耳机输出,并发信号给功放让内部扬声器发声。声卡电路设计相差无几大家可以以此变通!打字太累,就不多说了,总之多分析再多手!
以上分析为个人经验如有不足敬请拍砖!只为新手有所帮助,为论坛兄弟参考而已!

CX_SENSE为3.3V时认为耳机和麦都没有插入,0-1.467V认为耳机和麦都有插入,1.467-1.65V为只有耳机插入,1.65-2.64V认为只有麦插入。2.64-3.3V应该是等同3.3V。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从中学到了不少,希望楼主有空多发些像这样的好贴来分享一下呵呵

网友:
早两天刚接到类似这样故障的机器,hp dv67000 intel 独显,耳机正常,内置喇叭无声音。参考下楼主的帖子和思路修修看看。

网友:
讲的很详细,分析的有道理,受教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电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楼主分析的很清闲 很容易就看懂~

网友:
分析到这里的话,修什么机器都不在话下了。

网友:
修好了,但思路有点乱,先查设置引脚之类的才换元件好点,继续努力  不过还是修好了,不错

网友:
我接过一台也是这样的只不是外接没声,也是费了老大的劲才弄好的,楼主要是早点发,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