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怎样用5L0380模块代用电源芯片和开关管

楼主(2011-11-25):
      我们在平时在维修液晶显示的过程中,发现电源部分和高压部分是坏的最多的地方,下面我就说一下我自己是怎样维修电源部分的.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元件--5L0380模块,这是一个将电源芯片和开关管集成一体的模块,在电路中只要装上这个模块,电源芯片和开关管都可以去掉.5L0380它有四个引脚:1脚接地,2脚是供电脚,想当于开关管的D极,3脚是内部振荡供电脚,接了一个390K启动电阻,4脚是反馈脚,接光耦IC第4脚,光耦IC第3脚要直接接地,开始上图吧.

大家在依照以上电路图改电路时,首先要准备几个材料:104瓷片电容、390K  1/2W电阻、5L0380模块、飞线用的导线。

以上图中可以看到,原来的开关管和电源芯片已经拆除,在开关管位置装了个5L0380模块,装好焊好后按照以上电路图用导线飞线连接起来,

连接好了后,电压就正常出来了,这样基本上这个电源就改好了.

网友(点评):
是原创吗?及时回复!

网友:
如果电压输出过高怎么办? 你怎么不搞个可调电阻?

网友A:
我查了下,有4脚有8脚的。VCC最大值30V,芯片可带75W。完全可以满足液晶需要。淘宝卖4-5块一片吧。

网友:
电源板在空载状态下测出来的电压是比较高,我们用5L0380改的只是电源板负载前面部分,至于电源板后面输出部分是厂家设计的,那个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有4脚有8脚的。VCC最大值30V,芯片可带75W。完全可以满足液晶需要。淘宝卖4-5块一片吧。

一般我们采用4脚的模块,方便安装、更改线路。

网友:
是原创,在这里面好像还没人发跟这一样的贴。

网友:
楼主能否上点更详细的图  还有就是冷地和热地接哪个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方法,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种技术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彩电的维修中应用了,不过只有在原机特别难修或大面积损坏的情况下才用。一般情况是不提倡的,

网友(2016-03-31):
说白了TOP224是最强的!!!3只脚!!!!

网友:
改完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黄师傅你拿个画的是鬼画符呢。。。字怎么那么小

网友:
涨知识了,又学了一招不知和用电源模块改起来那个方便?

网友(2016-08-25):
太给力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各线的完整实际连接来清楚的图 最好了

网友:
有的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