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卡LOGO

楼主(2011-11-25):
插入光驱时开机就卡在LOGO那里不动,但拨了光驱不用,开机就很常进入系统,光驱是好的。

网友:
这是挡外设,我上次也遇到这个事,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先查下光驱接口供电 如果正常的话就南桥的机率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