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N61G 可以上3000+ 不能上4200+

楼主(2011-11-25):
现象是 上闪龙3000可以正常用使用,装他原来自己速龙4200+开不了机,电压、时钟、复多正常,BIOS也刷过了。4200+CPU上在别的N61的主板用又多是正常。装回他自己又没有用。不知道是说主板坏了还是CPU有问题?向大虾求救。

我发现好NV主板多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点评):
是的,我遇到很多,上5000+复位不跑码,让客户换个U用,没敢加焊桥

网友(点评):
U座虛焊造成VID不正常也會有此現象.

网友:
芯片组不支持或被屏蔽了

网友(点评):
以前是能用的,奇怪的AMD,

网友:
建议你在换过别的4200试一下。有时候AMD的CPU爱出一下怪现象

网友:
修过很多都是桥或U座虚焊的原因加焊桥或U座就好了!

网友:
这些U出很多问题哦  有的不跑马 有的挡内存 不稳定 可能你放了一天好了  进系统用一下又重启

网友:
设置问题或者是U座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昨天碰到个单桥NV的板子原来带的1150,复位不跑,上我的3000没问题,做了一遍桥。连3000也不跑了,再做一遍动动芯片。一切OK。1150也可以用了

网友:
桥或是CUP座吧

网友:
更新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桥或者是CPU的座有问题吧,应该不会是不支持的问题吧

网友:
你试试把CPU供电部分的电容都换掉 换好点的试试 这是饼哥说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