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懂图纸的代号

楼主(2011-11-25):
大家有没有学习怎么看图纸代号之类的视频或者文章 跪求一份

网友:
没什么必要。只要知道图纸上标明的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坏了会出现什么问题,每个厂家的板子都不大一样。

网友:
不用太可以记,看图纸看多了就记得了

网友:
去看看 主板维修从入门 到精通, 前几章是讲元器件和代号的

元器件代号

    R:       电阻                      X、Y         晶振
    C:       电容                      RL、RY      续电器
    L、       FB 电感                    BET        蜂鸣器
    D:       二极管                 F、FS、FUSE    保险丝
    Q:       三极管                    SW           开关
Q、MN、MP  场效应管                   T           变压器
  SCR:         晶闸管                  J、JP          跳线
  U、IC        集成电路.芯片             FW          飞线

网友:
多看就记到了孰能生巧

网友:
元器件代号倒是能记得住,就是图子里那些一长串的大写字母认不到,每次看见都头疼。

网友:
这个只能靠经验积累了。多了就熟了。

网友:
对撒,多花点时间,慢慢就好了

网友:
多看图纸 不会就百度

网友:
对,不会就找百度。

网友(2011-12-27):
百度 一下什么都知道了 有问题找百度

网友:
多学学   建议到基地学习

网友:
电脑知识学的好不好  就看百度百的好不好

网友(2012-01-26):
白天时间足够背下来了

网友(2015-07-14):
是的,头疼

网友:
图纸我一点都看不懂。

网友:
一般都是英文缩写,补习一下常用电子电路相关的英语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