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v9000 换了显卡芯片 跑 da代码

楼主(2011-11-25):
一个dv9000 换了一个新的显卡芯片 跑 da代码 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显卡是新的

补充内容 (2011-11-25 18:17):
原来的显卡是 go7600-h-n-b1 我把它换成 go7600t-h-n-b1

网友:
原来是不是花屏呀

网友:
有可能显存

网友:
原故障是什么啊?  确定原故障是显卡问题的话你显卡肯定没做好

网友A:
什么北桥啊 ,如果是AMD的桥的几率比显卡更容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北桥啊 ,如果是AMD的桥的几率比显卡更容易坏啊

intel 的 北桥

网友:
原来的显卡能不能跑完码?能跑完的话那就说明新显卡坏或没做好。

网友:
先看看显卡有没有做好,排除芯片和BGA,然后就是看看显卡周围有没有掉件的清空发生。

网友:
那显卡是通病   可能没有做好把

网友:
型号好像不一样啊,B1是大显卡,你先加焊一下这个显卡,新买的是不是白,、胶的,我买过白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