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1-25):
我单位使用奥联路由器,有一天ping网关老是丢包,无耐换了个普通的用,过了两天,又装回奥联路由器,居然没事了。。晕。。。。
路由器

网友:
中毒现象 杀度看看

网友:
每天都是24小时没关吧 有时候重启下就好好了得

网友:
有可能别人在下载东西,路由吃不消了

网友:
路由下边加个风扇吹吹呀

网友:
用管理型路由器试试,这样比较容易维护网络。

网友:
散热不好吧

网友:
能拼通路由器吗?

网友:
是不是发热 太厉害把

网友:
考虑散热 装散热器

网友:
不知LZ是PING外网网关啊还是内网网关 如果在出现这种情况还请换几台机器试试看然后拔掉使用的网线 只流PING的那台在看看!!如果是台数多建议你使用ROS软路由!!价钱便宜!!QQ191831227

网友:
换个路由试试

网友(2012-01-31):
是的。要考虑散热

网友(2012-04-05):
内部网络问题啊

网友:
网络繁忙吧。。

网友(2012-06-16):
明显是 中毒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