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不了机

楼主(2011-11-25):
有一电源接绿线,黑线能转动,但接上主板后就不行了,换其它电源没有事,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电源负载不够了吧

网友:
把主开关电源对管换大 13009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了,用久了该换了

网友:
检查一下灰线PG信号紫线+5VSB,这两电路出了问题,是直接影响主板南北桥的。+12  -12电压对主板也有影响,但是在空载状态下,应该不会影响到主板的POWER点亮。

网友:
PG +5V仔细查查吧

网友:
打开看看电容鼓了没?修过一个全汉的就是这样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直观的损坏,电容鼓包(有突出或者凹陷都要换)、然后黑绿短接是听听有没有特殊声音(吱吱吱声)、还有可能是ic坏了。

网友:
我有个电源也是这样,电容没有爆的哈!功率带不起也应该不存在,因为一直在用,什么毛病啊?

网友:
电源次级的整流管代换过没有?

网友:
应该是有电容异常存在的。仔细检查各个电容性能看。

网友:
是不是次级电容老化 漏电了

网友:
接上主板不行了。。这个话太笼统了。是接上主板不开机还是风扇不转啊?

网友:
还有很多人说电容不行,其实这样说的人多数没修过电源。电源负载差和电容没什么关系(除非明显看出鼓包电容。)多数情况下是后极短路,整流管老化,494老化。前极开关管老化,主滤波不平衡造成的。90%人都说是什么对地电容问题,其实对地电容即使鼓包了。多数情况照样可以带起负载和开机,只是会出现系统不稳定状态,频繁蓝屏死机,重启和关机。

同意楼主的观点,我就有个电源输出电容全部鼓包了,照样可以开机远行,只是经常蓝屏开死机。

网友:
次级输出电容换掉试试看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啊

网友:
次级输出 有短路吧 我上次换了个电容 不小心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