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华硕M2N-X主板 PCI-e插槽坏了

楼主(2011-11-25):
有块华硕M2N-X主板 PCI-e插槽坏了,请教各位 都是怎么焊接下来换上啊??那引脚那么多 用烙铁也太不现实啊???  本人又没有锡炉 ...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
没有锡炉,换板吧

网友A:
放在BGA上面取啊

网友:
我用 风枪吹过,很费力啊 呵呵,,,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在BGA上面取啊

用BGA  是不是 只用下加热 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东东最好用锡炉,我最早用烙铁加吸锡器换过一个AGP,搞了二天多,一气之下买了个锡炉,结果到现在只换了几次键盘鼠标接口,

网友:
上焊膏。用风枪 420度。。高风。很简单的。。。

网友:
没弄过!关注一下!

网友(2012-02-22):
用风枪是不好搞,太长了。而且容易把板子吹坏。

网友:
有難度啊!,很容易燒死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