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后cmos的时间不走

楼主(2011-11-25):
今早开机时发现电脑上面的时间不正确,于是把时间调整过来后关机外出(把总电源切断了)回来时通上总电源开机发现时间停留在我上回关机那里(8:00关机后9:00打开电脑,时间显示的是从8:00开始的)如果总电源不切断的话时间就是正常的。按DEL进bios发现资料能保存,方正机子主板是asus m2n61型号。望高手帮忙

网友(点评):
电池的电压是不是低了,我修过一个神州的,换新电池好了,把电池的座子,用刀片刮一下

网友(点评):
查電池供電電路, 重點放在限流電阻及雙二極管.

网友:
是南桥旁边的32.768KHZ那里出问题了,你查rtC电路

网友A:
换个电池。不行的话刷个BIOS。还不行重新安装系统

和系统没关系吧,大哥
能保存资料,排除电池,只是时间不对,迹象指向晶振,谐振电容,甚至整个时钟电路

网友:
南桥32.768晶振诣振电容.rtcRST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池。不行的话刷个BIOS。还不行重新安装系统

断了总电已经不能保存了。

网友:
我同意是南桥32.768晶振诣振电容.rtcRST电路问题

网友(点评):
是32.768,,,,,南桥,,,

网友:
维修思路:
1,先测量一下CMOS电池有没有3V或是2.5V以上的电压
2,拔掉电源测量一下CMOS跳线帽有没有3V 2.5V以上的电压
3,更换CMOS电池
4,检修CMOS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了总电已经不能保存了。

断了总电能保存资料,只是时间不走停在那一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了总电已经不能保存了。

断了总电 资料是能保存的。只是时间停留在那一刻

网友:
同意樓上說的32.768晶振诣振电容.rtcRST电路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和时间跳得很快一个问题,把晶振换和晶振连接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