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 P5VDC-TVM/S主板改电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25):
一片ASUS P5VDC-TVM/S主板, 故障现象是不跑马,但是测试卡上的复位灯好像是正常,开机时可以闪一下,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测试了一下全板的供电,当测试到VTT供电时只有0.26V, 测试场馆的G极没有供电,D极供电正常是3.3V,沿着G极跑线到了CPU供电芯片旁的一个6脚的管子 没有见过这种管子,下载一份此板的点位图打开后查看, 这应该是一个驱动芯片,1脚是+1.5V,2脚接地,3脚接VTT1.2v反馈电压,4脚输出VTTPWRGD,5脚输出1.5V的驱动电压到VTT供电场管的G极,6脚接+12V,测试小管子的1,6脚的电压都正常,但是5脚没有驱动电压输出,查外围的反馈电阻电容等小元件都没有问题,于是判断是此小管子坏了,但是又没有换的,怎么办呢?放弃又不甘心,于是想通过一个高电压驱动VTT供电管使他输出VTT1.2v,找了半天找到一个2.5V 的供电直接加的VTT供电管的G极,主板可以输出正常的1.2V了,并且跑马亮机了,为了美观我从主板背面飞的线 怕不稳定进系统测试半天很正常。

网友A:
那芯片应该是华硕板子独有的,确实不好找,碰到这种问题改线是个办法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改线是个办法

网友:
直接把2.5V供给管子驱动???这样没反馈。万一电压不稳很容易烧了管子后面的东东哦!想办法弄个反馈检测才稳定

网友B:
桥很容易阵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很容易阵亡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然主板只能报废。

网友B:
说的也是,我们搞维修的,赚钱是硬道理,修复就中,已在再坏是他的事,不考虑那么长时间

网友:
说的也是,我们搞维修的,赚钱是硬道理,修复就中,已在再坏是他的事,不考虑那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也是,我们搞维修的,赚钱是硬道理,修复就中,已在再坏是他的事,不考虑那么长时间

确实是找不到,不然我会换的。

网友C:
你再上几个零件。。。上个LM393..8脚接供电5V。。4脚地。。5脚接基准电压。你那个2.5v。。。6脚接管子S输出。。7脚接管子G极也可以再弄个上啦。5V接1k电阻接在G极就好啦。。。这样输出电压稳定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再上几个零件。。。上个LM393..8脚接供电5V。。4脚地。。5脚接基准电压。你那个2.5v。。。6脚接管子S输出 ...

你说得也太复杂了,那么多元件怎么放呢?

网友C:
在原来拆的零件上加上。。改改脚的位置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原来拆的零件上加上。。改改脚的位置就好了啊

肯定是放不下的,大哥。

网友D:
当天发了,就精华,这个我看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天发了,就精华,这个我看也差不多!

这两块主板都是没有元件换,没有办法,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修的。

网友E:
确实有后患,电压相差太大!现在可以,要是过了明年暑假还是好的,那就行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有后患,电压相差太大!现在可以,要是过了明年暑假还是好的,那就行了,哈哈!

VTT供电正好是1.2V左右呀,怎么会相差太多呢?我说的是场馆的G极加2.5V,你搞错了吧。

网友F:
此方法可以值得借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方法可以值得借荐

这个可不是什么好办法。

网友:
反馈不加应该也是可以的  2.5V电压的反馈就可以的

网友G:
GA的板上北桥附近一般都有一个5脚的小芯片的,具体型号忘记了,用这个芯片来改更方便。也是产生1.2V的

网友H:
G极2.5V, D极3.3V...S极输出1.2V...
G极1.5V驱动时,也可以输出1.2V??

网友I:
引用 网友H:
G极2.5V, D极3.3V...S极输出1.2V...
G极1.5V驱动时,也可以输出1.2V??

可以呀,这是我试验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GA的板上北桥附近一般都有一个5脚的小芯片的,具体型号忘记了,用这个芯片来改更方便。也是产生1.2V的

这个芯片是个驱动芯片,还要驱动一个场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呀,这是我试验出来的。

按理说应该要大一点点了吧..G极为2.5V时..

网友J:
这样子,说实话感觉不太保险,总觉得应该还会出点啥子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子,说实话感觉不太保险,总觉得应该还会出点啥子似的

但愿可以用很久就好了。

网友(2012-01-06):
哥们儿请问ISL6614怎代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再上几个零件。。。上个LM393..8脚接供电5V。。4脚地。。5脚接基准电压。你那个2.5v。。。6脚接管子S输出 ...

这方法好,搞个比较器更安全。

网友:
这么改稳定吗?

网友:
又是经典的草船借箭的一例!没有合适的电压,咱也要想办法,造出来!哈哈...

网友K(2012-04-15):
小虾有点不明白,主板点位图在百度上有吗?还有是用什么软件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小虾有点不明白,主板点位图在百度上有吗?还有是用什么软件的

那可不一定,你找找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那可不一定,你找找看,

就是找到不才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找到不才问的

你我只能告诉你,图纸只能找到一部分,不同的主板是用不同的点位图软件打开的

网友(2012-06-03):
引用 网友A:
那芯片应该是华硕板子独有的,确实不好找,碰到这种问题改线是个办法

没有办法,只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