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U盘在进系统之前不能用

楼主(2011-11-25):
奇了怪了,,想用U盘重做系统,,但插到USB口上开机就亮一下就灭了,,,当然也不能从U盘启动了,,进了XP系统后才亮,使用一切正常,,,此U盘在其他机子上进PE很顺利,,,BIOS设置没有问题,,不知为什么

网友(点评):
這是主板本身設計的限制....

网友:
主板问题吧?我有块主板,进系统前根本就不认U盘,进系统后才正常,BIOS设置也没问题

网友:
有的主板挑U盤,

网友:
BIOS设置是没问题,问题是这个主板BIOS版本可能不支持USB设备在进系统以前使用

网友:
这不是你U盘的问题,你要知道,有N多的主板,是不支持USB启动的……老实地用光驱吧!

网友:
如果bios设置没有问题,就是有的主板挑U盘的;换别的U盘启动试一下,还有的不支持u盘HDD启动,还有的不支持U盘CD-ROM启动,各式各样的都有,挨个试一下吧

网友:
你把硬盘跟光驱拨了。。。CMOS设置USB插U盘看下能不能启动

网友:
没量产好,建议等 量产软件升级。

还有现在支持USB CDROM的系统不多。可以说基本没有。都要进PE才能操作的。

网友:
很明显主板不支持U盘启动.
我就试过精英的945G不支持U盘启动的例子,只好老老实实用光驱来启动了.

网友:
有的主板可能不支持优盘启动,也有可能是你的PE版本太低引起的,建议你弄一个最新版的PE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