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无CPU供电

楼主(2011-11-25):
一台D600的本本,开机能显示一下LOGO后黑屏,电源指示灯还会亮。折开测量就CPU供电没有,其它都正常,无意中拔掉内存条,CPU供电不会马上消失,过段时间后整机会掉电(查了一下品牌机少了内存会自动掉电)。测量CPU电源管理芯片SC1476 EN脚电压3.3V,3脚和17脚显LOGO之前电压为6.3V左右,之后就是5V不变。查4脚的电压一直为低电平,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1-11-27 09:25):
谢谢大家的帮助,机器修好了, 最后的原因还是CPU座背面的几个大一点的电容坏了,我从旧板上拆过来换上,连续开了一个晚上。多少开关机,都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能现 LOGO  说明CPU供电是要上CPU才会有的。
  做做显卡看看。

网友:
是的,做个显卡吧

网友:
加焊一下网卡试试

网友:
这种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挡LOGO 看是集成还是独立...显卡有可能

网友:
修黑屏就可以了呀,不用理CPUI核心供电了吧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主板,网卡芯片以前是换过的。 问题是主板能开机,除了CPU无电压外,其它的电压都有,而且不会掉电,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着。不上内存的时候,中间灯会闪,CPU电压一直都有,直到主板掉电。

网友:
把外设都拔掉啊

网友:
有些机子很怪的你插光驱会导致死机的。参考一下

网友:
是显卡的原因,我中午加焊了一下显卡,就能显示了,冷了后就不显示了。

网友A:
这机器显卡上的问题  为何CPU的  供电会没有   难道还有控制脚和CPU供电IC扯上关系???   有兄弟能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显卡上的问题  为何CPU的  供电会没有   难道还有控制脚和CPU供电IC扯上关系???   有兄弟能解释下 ...

这个我也搞不明白,我也是参照大家的提示,用热风枪加热显卡,就会显示了。

网友:
d600 显卡问题是个通病

网友:
是的,只有一级一级地查才有可能查出问题所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