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小弟解决hp4411s的问题!!!

楼主(2011-11-25):
   顾客电脑HP4411S自己装了一个xp系统后,,老是提示按F1。。本人多次修改BIOS设置,可是结果很悲哀。请大侠们帮助小弟解决下。。

网友:
从新装下试试

网友:
还是BIOS 设置的问题啦进去取消那个开机自检的选项就行了

网友A:
  设好系统时间正常开机一次,看看能不能解决。

  CM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B:
不行的话就恢复出场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好系统时间正常开机一次,看看能不能解决。

  CM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设置过了。。还是不行啊。。cmos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话就恢复出场设置

你好。。。HP4411S   如何恢复出厂设置。。请指教

网友:
BIOS里最后一项内,load setup defaults这个选上,回车OK,试下

网友:
那就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去改没用的 重新刷下BOSS试试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分享下

网友:
刷新BIOS应该可以的。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查线路

网友:
在提示按F1的时候,提示什么信息啊?

网友:
应该是换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4411S好象很少出问题,质量比较好哦

网友:
最后在刷BIOS 恢复出厂试试  不行的话在刷   按F1提示的什么  说下

网友C:
在bios里把软驱关了,就没了。

网友:
是不是硬盘引起的呢?可以考虑下

网友:
你把提示什么问题贴上来,这样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bios里把软驱关了,就没了。

试过了。 没用

网友:
电池有问题阿,你取下来试试!

网友:
换cmos电池吧

网友:
刷BIOS把,这样的机器电池一般都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