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isl6232不输出3v5v谁再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1-11-25):
海尔w18 死活不输出35v,20v适配器,待机0.01,ldo3和ldo5线性有输出,正常待机这个机器应该在0.04,现得到电源芯片的输出数据见上图,isl6232的全新芯片换了5个了,pc123,pc125,pr169,pr170,pr163,pr166,pc119,pr171,pc124,pr167无异常或更换过,pq22,pq21,pq23,pq20,已更换,芯片保护了,这个芯片工作条件如何,谁能帮我分析下,机器放了有一段时间了,前段时间也问过,无果,今天客户来问了。我说不出所以然。

网友:
你要找条件啊  供电 开启信号 3 5v开关信号 BST 还有电感的 对地阻值

网友:
再顶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314 这位仁兄,

网友:
pc123  看下呢。这是个自举电容。。坏了也不会有待机的3V5V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输出,看瞬间是否有波形,要是瞬间波幅不够平就后极欠压过载,波幅超过波尖过压,波幅度不够的尖波严重过载或者短路。要是测量到每次都有5V的平波(芯片内部线性输出决定),电源芯片保护着重反馈电路如FB之类的外围分压电阻,
仅供参考不一定对

网友:
海尔的电脑还真没碰过呀!

网友:
你把第个脚的电压标出来吧,不然很难发现可疑的地方。如果有波波的话,上示波器测PWM电源中上、下管驱动信号是否有波形,若上电瞬间用示波器抓不到DH、DL信号波形,应先测量供电(VCC、VDD、REF、REFIN2、ENLDO、LDO)、PWM频率选择信号TON、电流极限设置ILIM。若上电瞬间能抓到DH、DL信号有闪波,测量自举升压BST、反馈FB、输出电压检测OUT待信号。这是从喜哥贴里学到的,

网友:
输出端不是有三个可以断开的测试点吗?
依次断开试试
估计后级后短路点

网友:
看一下工作条件吧,开启ON信号,BST激励供电电压,自举升压电压,反馈,最后就是那几个大的电容也会出现没有待机的问题

网友:
结果怎样?修好没有?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