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3CPU 核心供电维修

楼主(2011-11-25):
最近接修一台二修机三星R503(NP-R503-DS09CN NP-R503H),板号CAMBRIDGE  BA41-00959A(BA41-00960A   BA92-05231B),原故障为待机电流为0.02A,按开机键后大电流 。首先拆机裸板打各组供电阻值,发现CPU核心供电短路,仔细观察主板,有几处元件被拆,它们分别是:L504   EC6 EC7。短路元件分别是:Q510   EC3 EC4 Q7 Q8 Q9 Q12 Q16 Q17 U8。看图: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904090439/Image/$5O1NF}VU}(4IXLP~@_YI64.jpg 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904090439/Image/G[DR``7GB]~77UWITR$SR2K.jpg 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904090439/Image/%JHS6GAG[S`UF%M)Q7_Q`E2.jpg
将以上元件全部换新补上,再打一遍阻值没有短路正向阻值分别是L501为512欧,L503为509欧,L504为1950欧。上假负载测CPU供电0和1为0.7V,CPU_NB为0.4V,电流上到0.02A-0.42A-0.78A,测其它各组供电也都出来正常了。便上真CPU开机电流为0.02A-0.43A-0.02A待机电流 。在上真U开机瞬间测CPU几处供电为0V,并测三个自举升压电容的U8  的一端35PIN 25PIN 36PIN,在开机瞬间有5V电压而后慢慢掉为0V。瞬间测U8的6PIN有3.3V高电平。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904090439/Image/NOC5`S(76G0$Y~H@2I4LS}O.jpg

为此不得其解,问题1:为什么在上假负载时,电流可以上到0.78A而且各组不会掉电,CPU供电0.7V  0.44V 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那又中多少?
问题2:上真CPU为什么上到0.02-0.44A-0.02A回到待机电流,而上假负载可以上到0.78A而不掉电,是不是这个CPU坏了,有什么办法识别其好坏呢?CPU型号是:TMRM74DAM22GG,我有个sms3200hax4cm 是否可以代用?

网友:
你上真cpu就是有电路负载了啊 所以电压被拉低了 假负载没有电路所以就搞点 主要修CPU核心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