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VG1921WM,打开电源显示画面1~2秒就灭了。

楼主(2011-11-25):
瀚视奇VG1921WM,接到电脑主机后,打开电源显示windows画面1~2秒就灭了,然后重新打开开关还是此情况。
小弟刚刚介入芯片级维修,没有经验,大哥们帮忙解答啊。
Windows

网友:
可能是高压问题,也有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先拆机测试灯管和高压板啊

网友:
这个要拆开来看的,
1 看下里面电容有没爆,
2 有没虚焊
3 如果有另外个确定是好的屏来试这个电源板,这样就可以判断问题的关键了,
到底是改高压板还是拆灯管,不过这个显示器,记得好像是一体板,灯管坏的
可能性比较小~~Lz 还是先试完故障的大概再 “出发”吧。

网友:
拆开在看看是否是电源板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