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1-11-25):
   主板型号是LA-4114P,AMD独显的机器。客户拿过来说 是前几天进水了,用了几天今天下午彻底开不了。拿到机器测了一下,机器不触发。跟客户谈好价钱,打发客户回去了。拆机,发现隔离保护 、  EC的一边还有3/5V供电芯片附近都发霉了,隔用洗板水用劲刷,上焊台烤了半小时。拿下来插电待机还是0.01不触发,看到EC的一边的脚好像有空焊了,还有一脚的线断了,插了一下图纸 就把这边加焊了一下,断线的连起来,插电还是一样。在测了3/5V都没有出来,测TPS51125的16PIN,有19V的电压进去,17PIN没有VL的电压出来,我也没动这个供电芯片,先看看进水的地方。当我看到在电源接口旁边有个10欧 的电阻顺便测了一下,一侧还是对了无穷大了, 心里一喜,看样子找到故障了,马上找了一样的换上,通电还是一样,心里凉了半截,继续查了。3/5供电芯片主供电有了,17PIN应该会发出5V的VL电压才对, 是不是芯片坏了,因为我测了所以的脚都没有短路,所以就换了一个,换好后还是一样郁闷了。仔细看了一下TPS51125的所以脚位,好像13脚待机下也有电压才对, 但不知道是多少,测了一下PR312的1脚有19V的电压,2脚没有电压,测了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测不出来,不管了先换个先了,因为刚好有个一样的料板,电阻换好后,插电待机还是 0.01,测3/5V已经出来了,13脚的电压也出来了3V左右,开机电流跑了,上U 内存接屛,正常显示了,此机修复。。这机器也折腾了快2小时才弄好的,进水的机器故障还真是多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析,学习了!!

网友:
原来这样啊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好多都是断线的

网友:
楼主是有料板对着修,要不你就是4个小时,都不一定修的出来哦

网友:
学习了  进水的机不好修啊

网友:
有可能是BIOS 的问题  上次我修这样一台进水机  南桥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最后把BIOS 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  不行再搞

网友:
进水的机器毛病真的很多,我修过很多,有时候一台机器进水,主板的电容,电阻,南桥等等很多地方都坏完,真的不好修,有时候我都不接。楼主真的很用心啊,想楼主学习啊!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怀疑哪个件,都可以换上试下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A:
   额。。。
   我的联想也和楼主一样的,就没美芯片。
   进水是不好修啊。。   现在都没修好。

网友(点评):
进水是碰运气。

网友:
有料板维修就少很多时间

网友B:
有些进水机,把水烤一下,进水的芯片换下就好了,有些断线的查4,5小时都不一定查出问题,难搞。

网友C:
PR312有料  图纸不是标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312有料  图纸不是标空件吗?

有的,那俩个电阻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进水机,把水烤一下,进水的芯片换下就好了,有些断线的查4,5小时都不一定查出问题,难搞。

是 啊,我这个还好,刚好有料板对着修,要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我的联想也和楼主一样的,就没美芯片。
   进水是不好修啊。。   现在都没修好。

呵呵,劝你还是买一块料板修吧。。。修起来也快,而且有配件坏了直接可以换的,不要找半天了

网友:
    客户同意的话我就直接换,省时间。

网友:
PR312
和PR311在图纸上好像没有啊!!!

网友:
上次我修一进水机用了几天才搞定!

网友:
有聊板好啊 ,没有料板找到问题有电路图一样可以

网友:
看来料板很关键...怀疑什么换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没有料板就有点麻烦的了

有图也好啊

网友:
学习了  进水的板子什么毛病的都有 看师傅修进水的板子 我都头大 ————主要是很多电路看不懂

网友:
其实还是楼主的思路清晰,能这么快就分析出原因何在

网友:
呵呵  LZ  请问你你招学徒吗   LZ的技术好给力哦    学习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