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关于主板用久后不支持原来CPU的问题。

楼主(2011-11-25):
这两天遇到几片865的板,上CD的CPU不工作(以前一直用着的),但测试CPU是OK的,之后上一个的C 4的CPU,主板正常跑码。真怪!
cpu
付吕剑武
主板老化后,降频能正常使用,

网友:
清一下BIOS看看行不行、、要不就刷BIOS

网友:
这种事情没法解释。
你换一片根原来一样的CPU试试。
如果还是能亮,就是我说的没法解释。
如果不亮,查VID相关的电路。
同意楼主:
5.0
江琳
同意楼主:

网友:
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网友:
这情况我就遇到过。板和U都没坏。放一块就不行,单独放到别的上面,全部正常。无解。

网友:
电容问题,修起来麻烦 修过一个 把CPU电容都换了 OK了

网友:
时钟频率问题!或者是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压识别脚的问题!

网友:
还有此事真是不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