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鳥求改板

楼主(2011-11-25):
715g2824-2 如何改成樂華驅動板NTA93A六線輸出。不明PID是什麼意思。
還有這個樂華NTA93A   100 16A電容上面那個Q6三級管可以用什麼代換。

网友(点评):
如果是屏供电VCC的控制管,要用大于2A的P沟场效应管代换,以前发过帖子,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
一般先电源  开关  亮度   其他先不管试机看看

网友:
只要给驱动板供上驱动板需要的电压     还有按键板可能要跳线的

网友:
是"DIM"吧?就是亮度调节。

网友A:
请问你是要外接高压板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要外接高压板么?

這個是高壓一體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高壓一體板。

如果 你确定是 灯管不亮高压板 的原因 的话 外接个+12V高压板 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M知道是亮度。就是不知道第七條線PID什麼意思。

板上控制背光的就这两个线,一个ON OFF、一个就是你说的PID,应该就是亮度调节。
这种标法比较少见。但功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 你确定是 灯管不亮高压板 的原因 的话 外接个+12V高压板 就行了啊

這個板沒有問題。

网友:
好多字不认得  不能写成简体吗 谢谢

网友:
改乐华板 如你图所标 左2(OFF/ON)接驱动板高压板板接口的 EN, 左3(DIM)接ADJ(可以不接) 左4 5红线(+5V)接 驱动板上的大绕线电感,黑线(gnd)接地    PID 不予理睬  以上5V算是驱动板的供电了,如果驱动板 接入的是12V的电压,5V空置,会造成电压抖动,机器不能工作 ,,,个人理解。。。。。。。。。。

网友:
探索中 学习下`~

网友C:
VCC 、OFF/ON 、EN 、GND这四个接对一般就可以点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 、OFF/ON 、EN 、GND这四个接对一般就可以点亮的吧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我發的那個一體板的標識。

网友D:
按版主的说法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按版主的说法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嗯。現在在等驅動板。2A的三級管不知道怎麼看。沒有換上去。剛開始學修液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現在在等驅動板。2A的三級管不知道怎麼看。沒有換上去。剛開始學修液晶。

到网上去找份资料看看这是个什么型号的,你自己应该是可以看清楚上面的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网上去找份资料看看这是个什么型号的,你自己应该是可以看清楚上面的字呀

我的那個燒了。看不清。所以才會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