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630 开机掉电 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1-11-25):
d630 开机掉电 没有cpu供电 也没有显卡供电 我换过cpu供电ic和显卡ic  都不行 电流到0.6左右  问一下是先有显卡供电以后在有cpu供电吗?我是不是 先修显卡供电?

网友:
顶一下  着急 啊!!

网友:
D630你看下显卡上面有2个IC。虚焊了会不开机的。做显卡时保护好了没?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板子很便宜。。换块集显的安全得多。。没必要费太多时间修。。

网友:
板子很便宜   要是修的话  取下显卡 开机测试

网友:
这个 和显卡没有关系    显卡是621 r版的 我也没有动显卡    来的时候 因为电流就跑一步 没有显卡供电  和cpu供电

网友:
先把供电修出来,修显卡供电,是不是做显卡做的出问题了?

网友:
先有显卡供电。  。

网友:
显卡供电要全检完了吧,应该排到后面了

网友:
对应该先把显卡供电修出来,线看下场管,看下电源管理IC的外围电路,如果都没有问题,你可以考虑是不是显卡虚汗,也可能是EC出问题了

网友:
一手故障是掉电的话,先修显卡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