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5 待机没有1.8V.不能上电

楼主(2011-11-25):
现在待机时3v,5v正常,但是没有1.8V.后来查到SLP_S5#_5R没有。请问这个信号是怎么来的。还有,现在查到IO没有发出RSMRST信号,请问IO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这个信号
信号

网友:
RSMRS这个信号是用来复位南桥的返回挂起电路的' 维持RSMRS就可以来复位南桥的返回挂起电路了.问题点就是在EC的条件不满足或者BIOS读取失败(与BIOS芯片,BIOS资料。BIOS与EC的通信线路等有关系)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先看一下EC的LID信号是不是正常,在看下ACIN是不是正常的,然后刷下bios,有时候电池电压低也可能是原因,看下充电IC,不行就只有搞EC了先把RSMRST修出来在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