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不启动求指点

楼主(2011-11-25):
长城ATX-350P4 ,上电有5VSB,有3.8VPS-ON,TL494脚12有16V,脚4有5V,8。11有2.2V。短接绿线,风扇不转,TL494 4脚0V,8. 11脚0.64V.2.1V,求高手指点下怎么整

网友:
振荡驱动电路以及初级开关管查过了吗?

网友:
按照你给的资料应该是驱动小管坏了

网友:
驱动管没坏,换了个494变成8.11脚1.65V就是没启动

网友:
一次电源基本正常,可能是二次电源5V整流二极管短路了。看看是不是二次电源负载太重

网友:
看看副电源电容和输出端电容是否有坏的,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一点一点查把。没有好办法

网友:
换494  推动管 查周边电阻 主开关管

网友:
1815或者845检查一下性能?功率管的基极的电解也测量一下是否异常?直接换新的试试。

网友:
开关管是好的,不查了当零件拆了,谢谢热心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