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J反复重启 LOGO就重启 有时候不亮

楼主(2011-11-25):
查TP51020主供电 偏低 但是能产生3V 5V 是重电源口 直接到 TP51020 旁边有个O欧的电阻 直接飞线就可以
重启
飞线

网友:
是电阻失效了?。。。还没碰到过这个故障。。学习了

网友:
估计是电阻被烧了,导致阻值偏大吧

网友:
LZ 3 5v 出来了 还去查它的主供电 有潜力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