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01bsa代换问题和PDF

楼主(2011-11-25):
谁有这个芯片的代换原则谁知道,还有他的PDF谁有

网友A:
我都原型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原型号换

昨天老板订货了

网友:
APW7067  试试看

网友B:
我手上有张蓝宝,6101还没找到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张蓝宝,6101还没找到代换的

我的没换好

网友B:
我那张蓝宝的本来是GPU供电的上管短了,但是IC也短了,我今天把显存的拆过去,GPU有1V供电了,可惜没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张蓝宝的本来是GPU供电的上管短了,但是IC也短了,我今天把显存的拆过去,GPU有1V供电了,可惜没芯片 ...

一个IC才几块钱,就是邮费贵点,多买几个下次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张蓝宝的本来是GPU供电的上管短了,但是IC也短了,我今天把显存的拆过去,GPU有1V供电了,可惜没芯片 ...

学徒的,说了不算的。今天又有一张9系列的,结果又是GPU ic BN-BB找不到,看来又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