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对RST测试的一点理解和疑惑,菜鸟级别,高手勿喷

楼主(2011-11-25):
前天闲得蛋疼,拿起闲置了很久的一条DDR400 1G的内存来折腾,装到板子上,调CL为2.5,进RST测试

如上图,折腾了几回发现,每颗内存有8条地址线(从2颗排阻出来的8条线),RST测试中的每8位数字对应一颗内存的8条地址线,最右边的c错误是背面第8颗的地址线有问题,加焊颗粒左边11脚后解决,中间的0错误是双面颗粒公用地址线错误,问题原因有几个可能,金手指接错不良,排阻挂掉,或者断线,,不管那么多,加焊清洗金手指,再上RST测试

得到上图的结果,这个CD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拆颗粒换位,把它换到背面第4位

果然还是有错误啊,估计是颗粒内部地址线挂了,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地址线错误位置变化了呢, 原来的CD错误是第2颗排阻的前两位,换颗粒后89错误是第1颗排阻的前两位,地址线错误居然从右边移到了左边,奇了怪了

网友:
呵呵,这些东西还没有研究过

网友:
道长在哪里,请教道长,ddr4001G的南亚颗粒能用现代颗粒替换吗

网友:
,这些东西还没有研究过

网友:
你说的8条地址线,是你理解错了
是8条数据线,地址线全部颗粒公用地址线,只要有一条地址线有问题就会出现全红的现象

网友(点评):
哦,是数据线,多谢指教

网友:
每一颗的DQ0~DQ7排列位置不是按顺序排列的,而且也不尽相同,所以你换了位置之后坏Bit位有变化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