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原廠 DG33M04 能开不能关求助

楼主(2011-11-25):
DELL 原厂 DG33M04 能开机,不跑数,不能关机。 各级供电正确。 无
VCORE 因 ISL6312 EN 为0。
已换IO IT8718f-s fxs, 情形一样。 请教各为先进还有其他思路吗?谢谢。

网友:
DELL一般是INTEL代工  无VCORE 一般不会上电  LZ查查南桥

网友:
是foxconn 代工的

网友:
到底你妈哪个代工的哦! 不知道的不要误导!

网友:
强直接封号

网友:
IT8718f-s 的power ok 為高,估計IO在運行。不明白為何不能關機。

网友:
請教各位有甚麼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