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0z 被雷击了

楼主(2011-11-25):
宏基 4730Z   被雷击    隔离保护芯片  网卡芯片  南桥  网头   还有网卡芯片周围的小元器件都换了    能认出来网卡
  插上网线没有连接 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
有断线的吧  查下网卡接口与网桥  与网卡的线路     网桥换掉

网友:
换个网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