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反应慢与硬盘有关系吗?

楼主(2011-11-25):
电脑反应慢,复制文件时特别慢,读取速度也不行,外接时超慢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谢谢各位了!!

网友:
重置CMOS,更换另一接口或重装驱动

网友:
测一下硬盘坏道吧。

网友:
如果硬盘有坏道的话,会造成电脑反应慢的

网友:
有关系,读写速度,转速,缓存都有关系,还有接口传输速度

网友:
有关系,直接关系

网友:
一般情况是硬盘有坏道,或者硬盘数据线出问题了。

网友:
太有关了. 电脑速度的三个因素 CPU 硬盘 内存 缺一不可,  貌似还有电源

网友:
坑定有关,换个固态就快多了

网友:
看一下你的ide设备是否工作在ultra dma5模式下

网友:
可以选择做个系统

网友:
看看CPU占用率,可能中病毒了

网友:
自己不会,测一下硬盘

网友:
与内存和硬盘都很有关系.硬盘有问题会一卡一卡的.

网友:
有关系  硬盘线 连接不好  有坏道 都会很慢的  还死机

网友:
和硬盘有关系,不知道LZ 是什么机子,如果是古董机的话,和你的电脑硬件都有关系。如果是主流机的话,就查硬盘坏道、硬盘工作模式、病毒及BIOS设置。

网友:
说说电脑配置吧,是不是老掉牙的啊?

网友:
有关系,但也有别的原因。机子配置。病毒。

网友:
跟系统 病毒 内存大小  CPU  硬盘 主板接口 等待都有关系啊

网友:
重做系统会快一些

网友:
那就要看你的配置了,硬盘有坏道的话电脑运行肯定会慢的呀!

网友:
这2天给客户装机器,老硬盘IDE接口的,新主板没那接口,买了个SATA转IDE转接卡,直接装不上系统,最后直接在别机器装好系统到新机器直接开机然后打驱动,转接卡不行,拖电脑后腿太多了。。

网友:
硬盘有坏道?

网友:
重装系统一般就解决了

网友:
肯定有关系,先看看有无坏道,然后低格重新分区装系统

网友:
以前感觉咋样啊,以前好用现在不好用,那明显是硬盘的问题,要不从做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