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负载能力差的问题。90%经验之谈都是错误的!

楼主(2011-11-25):
电源负载能力下降了,带不起复杂了。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说对地电容不行,其实这样说的人多数没修过电源。电源负载差电容的关系微乎其微(除非明显看出鼓包电容。)多数情况下是后极整流二极管短路漏电,双二极管一端击穿,494老化。前极开关管老化,主滤波老化不平衡造成的。90%人都说是什么对地电容问题,其实对地电容即使鼓包了。多数情况照样可以带起负载和开机,只是会出现系统不稳定状态,频繁蓝屏死机,重启和关机,我遇到过好几个电容鼓包的电源,输出照样是正常的5V12V。

 会员0元2022-12-16 04:20

网友:
确实,电容鼓包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点得亮的见LOGO,关键是进不进得了系统而已

另外,有时系统会不正常重启,多几次后,系统就会挂了

网友:
还有没有修过电源,现在也没有个过,有一个本本电源性能下降带不动,开机十分钟关机,直接买个二十多!

网友:
楼主说的二极管故障在电源当中比较少见,相比电容损坏的概率大概是5:95把,有的电容在损坏时根本从外表看不出来,容量下降的一定程度,从纹波系数上可以看到,取样电路(品种太多这里就不举例)会频繁工作在过压和欠压状态,电源负载能力下降,这不就表现出来了吗?
交流而已

网友:
带不起负载有很多情况。击穿的话很多情况下是保护。不是带不起

网友:
不同意楼主的说法,据我的经验,电容的确影响带负载能力。

网友:
要是LZ玩过音响就更能理解电容对负载的影响了,为啥功放的电容一般都在1W左右,还有电脑主板上的CPU附近的电容从P2的500微法到现在的P4的3300微法(目前主板的固态电容除外)。好的电源(以前的台达等)输出的电容不是一个而是从1000到680到470最后到100微法的几个并联的并不是一个2200微法的就行了,主要就是为了对应负载的突变。

网友:
电源部分而言 负载能力差主要是电解电容问题。其次才是整流管内阻变大  在就是取样稳压电路问题。

网友:
我还试过长城电源带不起负载是7500边上的一只小电阻变值造成的呢。电容老化带不起负载倒不是经常见。而电阻变值却见过几回。

网友A:
我修过音响,好的音响电源一般有4个6800微法的电容,称为“大水塘”供电。主要是为了对应负载的突变,就是音乐的大副起伏变化。

网友(点评):
音响相信不少朋友都是以前常玩儿的,音响的电源是工频电源,所以滤波电容一定要大!而开关电源因为工作频率高,相对来说滤波电容的值要小得多,但是正因为是高频工作,对电容的高频工作特性要求也要高得多!

网友:
电容变质还是电源的多发性毛病吧,整流管坏的概率相对要小很多。

网友:
同感,防止单个电容出问题而导致烧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音响,好的音响电源一般有4个6800微法的电容,称为“大水塘”供电。主要是为了对应负载的突变,就是音 ...

音响相信不少朋友都是以前常玩儿的,音响的电源是工频电源,所以滤波电容一定要大!而开关电源因为工作频率高,相对来说滤波电容的值要小得多,但是正因为是高频工作,对电容的高频工作特性要求也要高得多!
以前对于使用工频电源的,应该还有个公式,是小日本的一个叫新井晃的提出的,每输出1A的电流,滤波电容的容量就要有1W微法才能满足要求1

网友:
负载能力差的电源我也修过几十个了。没有一个是因为电容下降造成的。。。尽管主滤波电容鼓包会造成负载下降。但是这样的小毛病谁都会修的。。根本谈不上维修经验啊。。

我至今仍然无法用确切的方法测试电容容量。最可靠的还是替换试验。从概率来说,楼主说的90%太过了。碰到这样的问题首先还是考虑电容。

网友B:
好贴啊,就需要这样的讨论分析才能得出问题本质。
我有一个航嘉电源修好后带不起主板,到现在都还没找出问题,电容都换遍了。。。

网友:
带不起负载的大家可以随便测试所有的电容随便换,换完了。问题还是依旧,实践出真知!!那些大家往往认为很清晰的思路,其实完全不可信。我修过N个负载能力差的。我首先并不考虑电容(除非明显鼓包漏液)先考虑虚焊然后是考虑稳压二极管最后考虑整流部分开关管等原件其次494和光耦。。至于那些说什么换所有电容的说法都是些没怎么修过电源的人的想当然罢了。我只相信经验。。

网友C(2021-06-07):
引用 网友B:
好贴啊,就需要这样的讨论分析才能得出问题本质。
我有一个航嘉电源修好后带不起主板,到现在都还没找出问 ...

各路分别带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