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本南桥代换原则

楼主(2011-11-25):
如题:关于本本南桥代换原则,如果南桥坏,是不是把心片上面的后面字母对牢就可以了,如果心片上写着82801GB 对应是的945的北桥,那换南桥的话是不是后面的GB对牢就可以了,请指点!     台机主板上的南桥可不可以换到笔记本上的??/

网友:
恩  对好GB就可以    笔记本的可以用在台式机上  反之不可以代换

网友:
同型号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