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老机器<PP20M75P2F3Q>怎么装系统

楼主(2011-11-25):
这老机器不支持 U盘  不支持光驱   没有硬盘转接口    装不了系统    哪位好心人帮忙  教下我怎么装这个系统

网友:
用硬盘盒,或者挂别的有光驱或支持USB启动机器上进PE把GHOST和GHO文件或者系统安装拷进去,做维修遇到这种老机器很正常,新盘的话格式化命令format带-S参数,这样硬盘就可以引导了在DOS可以看到盘符,都说到这了,只要搞维修的都懂不用我再啰嗦了

网友:
先前的回复审核中,再重复一次。并口硬盘盒或硬盘挂别的机器上把系统安装程序或GHOST和GHO文件拷贝进去,新硬盘用format/s命令使DOS下硬盘可引导再按前面说的操作。做维修经常会遇到遇到这种老机器的,还是准备个硬盘盒方便何况才10多块钱

网友:
这种硬盘 是很小的那种   不是常用的那种IDE的      这种硬盘比常用的IDE硬盘 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