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联想X201i 三合一的的小板电路图啊,恳求发上来!

楼主(2011-11-25):
声卡芯片,耳机,喇叭接口,喇叭接口,USB,sd  都是在上面的那块小板,之前是声卡击穿,完全没有声音,现在换了一个,接耳机有声音,接机器喇叭没声音,能给点思路或图纸啊   声卡是20585
补充:我有一份X201i的图纸,但好像搜不到20585这芯片

网友(点评):
这个小板,长治笔记本维修 修过,耳机没声音,是切换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26楼,长治笔记本维修 已经提供图纸了,加分吧!

网友:
不是把  那么久都没人理我? 准备沉了

网友:
虽然我没有  但是帮你顶!!!

网友:
兄弟这机你要注意啦。按键上的静音按了的话,就会出现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上次就修了个IBM就这么简单。轻轻一按几百元到手。呵呵呵。不要跟人说哦

如果是这问题回复一下哦。

网友A:
楼主还是从软件方面先着手吧~~~这个声卡板有点小贵

网友:
喇叭没有声音   看看功放芯片  喇叭   和供电

网友B:
音频部分应该好整。

网友C:
你为什么不换一个功放芯片试一下啊!!~

网友D:
我手上有这个东西,明天我帮你看看声卡型号

网友:
功放查查,还有就是接口的检测

网友:
应该软件问题排除了把,明天我再确认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有这个东西,明天我帮你看看声卡型号

20585   这芯片图纸你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不换一个功放芯片试一下啊!!~

难道定会来的芯片有问题,没那么衰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频部分应该好整。

没图纸只能安装经验修,现在经验没办法了,想看图纸哪个信号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从软件方面先着手吧~~~这个声卡板有点小贵

就是因为贵 所以只定了一个声卡芯片回来,没想到只得了一半,明天接着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玩意是外射 这个图 难搞

X201i的图纸好像还真没有这块班的资料哦

网友:
我手上有整个声卡板 你指的那个芯片不是声卡,声卡型号是 rts5159

网友:
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定会来的芯片有问题,没那么衰把

这个东西很难说啊!!!~我上次买的芯片也坏了啊!!!~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块一样大小的   好像上次是X200上面拆的   和LZ的  芯片不一样哦      既然声音有一个了   是不是边上有电阻什么出问题了  看着电路图 在研究下   LZ    坚持  。。。。祝你成功

网友:
硬件静音看看喽

网友:
功放挂了!

网友:
实在是没有呀!楼主慢慢找吧,祝你成功找到呀!

网友:
我去,下载要10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