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S500SL 不读内存

楼主(2011-11-25):
此半子原来故障是开机无CPU供电。更换电源管理后。有CPU电压。但是不跑内存,是4条1G的,这个板子有八个内村插槽。内外我都有试过的。内村供电也正常。无解/

网友:
考虑过BIOS吗?还有是不是要用专用内存呢,这是服务器的主板吧

网友:
这个我都知道的。 /已经排除CPU跟内村了。就是BIOS刷啊不到,。是两排。/40脚的/3000U的编程器不知道可以刷不,而且坐子也没有呢。大家有没有维修到这个问题的呢,。。我遇到个几快都找不到问题的。可以分享下不。

网友:
淡定!先测试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对的,你先上1根测试下看看!

网友:
我感觉是内存,我以前遇到服务器的主板就是要专用的内存的

网友:
上根2G的试试……

网友:
这种板子我修到4块。基本上内存的问题占多数,必须上ECC内存

网友:
我知道的/。确定是这个板子的问题    因为我把这个板子的CPU和内寸都换;了另一块5000的板子。正常的//这个内寸插操好像是1.8 V的,但是跟DDR2的槽短一点点。不知道是ECC  还是SB的//工作条件还有什么呢?不可以插跑码卡的。只看灯//一直叫三声就不叫的么。

网友:
S5000PSL 用FBD内存 先放下电,刷下槽子 不行的话打下内存AD线 换下内存边上的时钟

网友:
主要查看内存部分和供电时钟,再放下CMOS电池的电。

网友:
内存要带ECC校验的

网友:
那个我装一个CPU的/。/。01      02位置没有装的/。。。。。都放电了。//就差换时钟IC。

网友:
刷BIOS  干I/O ,换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