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便隽式复印机故障

楼主(2011-11-25):
刚开始故障是复印机走一半就停电不动了,经检查是加热片坏了,定影下棍也不行了。全换新的,测试正常运行。十分兴奋。给客户送时测试了下,正常 运行,但就是复印出来颜色特别的淡。

换了个硒鼓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急啊。。

我把复印机清理了一遍,上面的玻璃,反光镜都是干净的。问题照旧。我晕啊!

我百度了,说是激光器可能有问题,可是我也不清楚那个激光器在什么地方,看着也挺正常的啊。急啊急!!

没办法,只能是再试试了,用排除法一个一个来了。

我想颜色淡,我给它反光镜上放个小纸疙瘩,看看复印出来是什么效果。结果,没反应,问题照旧,我就放了个纸片片,比那个能大一点,这下正常了,出项了黑道道,复印出来的东西也正常了。原来,是漏光导致的颜色变淡。
这下,自己一下轻松了许多。哈哈,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给自己鼓励了,,,加油!!

网友(2015-10-06):
大神,谢谢分享,学到知识了。